不看你后悔——断小芝麻芯片两个引脚救活一片七彩虹战旗Z77 X3 V20

楼主(2015-03-27):
早上刚开门没多久,一老客户捧台主机过来,说是点不亮了。打开机箱一看,好家伙,居然是i7 3770+七彩红Z77+GTX660+DDR3 8GB+影驰240GB SSD+西数1TB的配置,很高端,看来就是配着打游戏的。客户说主机是他一朋友的,是以前在上海配的。一个月前网卡突然出问题,最后开不了机器,本来去找售后,发现店铺都没了。然后找了家维修店,但没修好,表示修不了这么高端的板子。然后就把主机带回家。现在打算修修好给他亲戚儿子用。我说这板子确实高端,我也不是很有把握修好,你看这样行不?这板子修好我收200元,如果确实修不好,那么在我这里换个华硕的B75板子,报价200保你3个月。你的旧板子我就收了。之后客户致电他朋友,表示同意。

说实在,面对这种板子,心里还是真的悬,不过既然来了,那就试试看。

板子上电可以触发,网卡确实摘了,量各大供电:
内存供电:1.72V,不正常,偏高。
PCH_1.05桥供电:0.85V,不正常,偏低
PCH_1.8桥供电:1.82V,正常
总线供电:1.05V,正常
VCCSA系统代理电压:0.95V,正常
CPU核心供电:1.1V,正常
核显供电:0.1V,待议,因为6系列芯片组板子的核显供电是过了内存之后才会发出。

明显的问题就是内存供电偏高和桥供电偏低。这种板子的图纸和点位就不用想了,肯定是找不到的。本能驱使下,找CMOS跳线,或许放放电会有点改变。

在我调整万用表,准备量电压的时候,红表笔不小心碰到了内存下管的D极,此时万用表上居然有1.52V的读数,这是什么情况?我还没有点开机排针,现在还只是个待机状态。量了板子各大供电,原来内存供电在待机状态下由5VSB提供电压,输出1.52V的供电,这可能是和板子设计有关系,因为这样设计,配合WIN8这样的系统,可以快速开机,毕竟东西存内存要比存硬盘上快的多。不过一旦触发上电,内存供电就由1.52V变成1.72V。别的部分和刚开始测的时候一样。真是不理解!还是放放电试试。

放电之后,点触发,没多久,小喇叭里突然报警,这不是内存丢失不过的报警吗?此时量各大供电,发现内存供电居然是1.52V,而桥的一组供电也由0.85变成1.05。也就是说现在是正常状态。强制关机后,上内存,板子上电便熄火,之后又上电,此时板子就不再报警,但内存供电又变成了1.72V,桥供电又从1.05变成了0.85……

难不成是BIOS问题?去七彩虹官网下个BIOS,用编程器保留原BIOS,刷入新的BIOS之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结果,毫无变化……

服了服了,修板子切忌急躁,老实跑跑线路看看电压对比。既然内存电压不对,那么就从内存供电开始下手

这板子的内存供电芯片是UP1504T,V星板子上用到过,我记得可以和UP6103完全代换。从料板上找个UP6103代换下,果然情况一模一样。熟悉UP6103的都知道,这芯片的7脚是个基准供电输入,也就是说,在别的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第七脚输入一个XV的电压,那么这个芯片就会输出一个XV的电压。在上电的时候,第7脚有个1.72V的电压输入,因此内存供电输出是1.72V。在板子待机条件下,7脚有个1.52V的输入,内存供电是1.52V。在第一次CMOS放电之后上电,第7脚也是1.52V的输入,此时内存供电也是1.52V的输出。那么看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出那个给芯片7脚提供基准电压的玩意。

经过一阵跑线,在内存槽的另一侧,桥的右面,找到了个小芝麻芯片,看它的样子,很像V星板子上的基准供电芯片UP6261。再看它的走线,1脚是个5V供电,2脚接地。3脚和4脚不知名,7脚有个标准电压输出。UP6261这个芯片,3、4脚分别是SMBDATA和SMBCLK这个I2C总线,然后5\6\7是基础电压输出。8脚是EN开启。料板上替换个UP6261,待机状态下,第7脚正好输出一个1.8V的电压。断电后下意识的去量3\4脚和内存槽的118和238,居然是通的……

看来这个芯片就是和UP6261一样的工作原理,只是待机条件下7脚输出的电压不同。而UP6261的工作原理是:待机条件下,给出一个恒定的1.8V电压输出,上电触发后,再根据3\4脚SMBDATA和SMBCLK这个I2C总线,识别到设备的参数后,给出相应的电压。现在这个不知名的小芯片也是在待机条件下有1.5V的输出,只是在通电触发后,可能因为I2C总线问题,导致输出电压变成1.72V。才会导致内存供电偏高。联想到这板子的网卡以前坏过,网卡也是需要SMBDATA和SMBCLK这个I2C总线的。因此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原理。

既然这芯片在没有I2C总线参与下能输出正常的1.52V供电,那么我把这个芯片的3\4脚挑开焊盘,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说干就干,完毕之后,触发上电,怀着激动的心情,测了下内存供电,这回终于是1.52V了,而且喇叭不断报警。为了验证是否真的修复,断电后再次触发,内存供电还是1.52V。心想,这回应该是真有戏了。

上内存接显示器,触发,随着喇叭清脆的一声“滴”过后,显示器亮起,已经妥妥的进入了BIOS界面!赶忙插U盘进PE烤机2小时看看,结果是,很稳定。之后加了快PCI-E的网卡,客户的朋友也是很高兴,毕竟Z77比B75要好点,配合i5或者i7,有4倍频的福利。

这次修复,感觉运气成分颇多,不过我在这里还是有个问号,毕竟修改了电气参数,会不会造成主板的不稳定?各位看官有什么见解,可以纵情阐述,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的基础功底,佩服

网友:
确实不看会后悔的,这是一台I7的机子呀。

网友:
估计还是这个小八脚有问题

网友:
这个ic应该是配合bios微调内存电压的,比如超频,断开一般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楼主,U23是什么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U23是什么芯片?

应该是和UP6261类似工作原理的芯片。

网友:
这类型的主板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和UP6261类似工作原理的芯片。

没换U23吗?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U23吗?会不会有后遗症?

我也是不清楚啊,楼上有人说是在BIOS里线性调整内存电压,是超频用的,断开应该没事。

网友:
这个价格修起可以

网友C:
我的看法是???那smbdata和smbclk来源于桥,,原来网卡坏过,,应该是网卡坏得时候引起桥出了问题,,导致这两个信号不正常,,进而引起UP6261那边的问题!!大神你怎么看??新手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ans backu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看法是???那smbdata和smbclk来源于桥,,原来网卡坏过,,应该是网卡坏得时候引起桥出了问题,,导 ...

我认同这看法,按道理,I2C总线涉及到IO,声卡,网卡,桥,U,PCI-E,既然待机条件下能正常输出。只有触发后才不行,那么唯一的区别就是I2C总线是否工作。现在断了,主板倒是能正常运作,就是不清楚用的时间长不长,如果长时间都没什么问题,那么这种做法还是可行的。如果用不了几天,查到还是这个问题,那么不仅仅是这个小八脚芯片,可能桥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看法是???那smbdata和smbclk来源于桥,,原来网卡坏过,,应该是网卡坏得时候引起桥出了问题,,导 ...

看楼主的叙述上来说
很可能八脚芯片损坏的可能性大点
当然也不排除你说的可能性

网友:
不管怎么样,修好为数,PE 环境下稳定,不知进入操作系统后如何

网友:
PE怎么烤机???我都是做系统,用鲁大师拷

网友:
拆掉不用有些机器照样正常工作

网友:
这用做芯片会不会用的久。毕竟没换芯片。

网友:
楼主经验挺丰富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同这看法,按道理,I2C总线涉及到IO,声卡,网卡,桥,U,PCI-E,既然待机条件下能正常输出。只有触 ...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一个有关I2C总线的问题,因此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块dell的主板,通电后南北桥都有发热,但无法进入bios或系统,显卡、cpu、内存、电源都卸下到其它机器上验证没有问题。经查,IO芯片的SMBCLK针脚对地短路,通电后电压为零(目前还不能确定其是导致无法开机的唯一原因)。
该主板的图纸没找到,我查看了另一份dell的图纸(如下图),该图纸中,RESUME_SMBUS总线上连接了南桥、IO芯片、内存、PCI、PCI-E、LOM(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按照这份图纸,RESUME_SMBUS总线是没有连接cpu、网卡等的。
我测了该总线连接的各器件(时钟芯片应该集成在南桥中了),包括内存(DDR2)的120脚、PCI的A40脚、PCI-E的A5脚,对地阻值分别是2.77k、3.5k、3.5k,通电时电压都是3.6左右。IO芯片的SMBCLK针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南桥周边的4处,通电时电压也都为3.6左右。我把IO芯片的SMBCLK针脚挑起来后,针脚电压正常,说明IO芯片没有损坏。
所以,奇怪的就是,其它各处都没有短路,单只有IO芯片连出的线路短路了。
由于该主板是6层板,跑线路比较困难。我到现在也没查出短路在哪里。
楼主能否指点一下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