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i5单桥独显4显存,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5-03-27):
dell n5010 i5单桥独显4显存,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板号是,09909-1    dg15   mb   48.4b       不挂硬盘,不装CMOS 电池,不装光驱,无线网卡,也是,进BIOS也就20秒左右断电,刷过EC和南桥的BIOS故障依旧,换过U,也不行的。在要断电时,风扇转速非常快,显卡背面有点发烫。

请教大侠们。

网友:
掉电不重启,按开机还能开。

网友:
定时掉电,掉了之后还能不能在开机

网友:
还能开的
然后还是20秒左右掉电

网友:
只有显卡还没有上BGA了,实在不行就得试试了

网友:
掉电问题可能还是电路有问题的多

网友:
重做一下显卡试下

网友A:
各位大侠们,修好了,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了显卡就OK了,现在是不断电了,烧机两天再来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侠们,修好了,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了显卡就OK了,现在是不断电了,烧机两天再来看看吧

一模一样的问题,我是进系统就掉电,再启的确就掉得更快!
这个板显卡是ATI的,216-0772000 ,感觉这个散热片设计得很差,垫铜片都不好垫,
楼主加焊后有用吗?如果有用我也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侠们,修好了,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了显卡就OK了,现在是不断电了,烧机两天再来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880-1-1.html但这个帖子里最后那位老兄说的是刷EC
BIOS好的。楼主有试过我发的这个链接里面的BIOS么?

网友B:
我开始是怀疑BIOS有问题,楼主加焊显卡好了,不明白显卡虚焊怎么会发烫呢?

网友:
显卡的问题、?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是怀疑BIOS有问题,楼主加焊显卡好了,不明白显卡虚焊怎么会发烫呢?

问过同行,他说有可能是显卡焊点有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