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液晶电视升级方法大全

楼主(2015-03-27):
                  软件升级方法汇总
一、181机芯:软件名为:MERGE.bin。软件大小2.53M.。将此软件考入U盘,按菜单8893进入工厂,选择6M181 UpdateUSB)项,按右键执行USB升级。如是灰屏状态则先按USB;再按菜单8893进入工厂进行升级,升级完成选择EEP INIT进行初始化。同时将POWER项调整到OFF状态下。注意:必须是U盘,格式必须为FAT32。升级过程不能断电和拔U盘,否则就会死机。
二、6I988/6i981机芯:软件名为USB.BIN。将此文件名软件考入U盘内,插到USB接口上,1)按菜单8893进入工厂,选中6I988 Update 系统开始升级。升级完成机器会重启。2)交流上电前按住本控“菜单”键部分,交流上电整机开始升级,待指示灯闪烁松开按键。注:本方法只用于主程序升级。升级完成后需进工厂选到Factory  Reset进行工厂初始化,然后再选到EEP  Int项,进行初始化。
三、K58M3000P机器:在HOME界面选设置,在图像状态下;按菜单8893进入工厂。可以查看6M31X86程序,X86的软件名是年月日时分。MCU由两位数组成,如17.57。则前面两位数是MCU软件版本号;后两位则是6M31版本号。选择进入6I48状态下的就可以看到版本号。这时按TV键可以切换成全屏状态。X86升级方法:首先制做启动盘,在WIN7系统将U盘格式为NTFS。然后右键管理下的磁盘管理-选择你的U盘,将分区标记为活动分区。
四、6I78机芯 :软件名为TARGET。软件大小为37-39M.,将此软件考入U盘,按菜单8893进工厂,先看未升级前的版本号登记下来,便于后期观察是否升级进去了。1)然后选到6I78UPDATE(USB)按方向右键开始升级。2)将压缩软件考到U盘里,解压到当前文件夹,将电视开机然后拔掉电源,将U盘插到电视USB接口上,然后再直接上电,指示灯开始闪烁,说明机器开始升级,升级完成自己开机,把电拔掉。取掉U盘,然后开机,进工厂选到EEPINIT进行初始化,完毕将POWER功能调到OFF状态下(解决上电就开机现象)。注意:必须是U盘,格式必须为FAT32。升级过程不能断电和拔U盘,否则就会死机。
五、6M20软件:文件名为MFC.BIN。文件为44.3KB拷入U盘根目录下,插入整机的USB1端口。进工厂菜单选择到6M20 UPDATE,然后按方向右键机器自动升级。
六、6M69机芯:软件名为AP.BIN。软件大小为5.1M1)将此软件考入U盘的根目录下,插到USB接口上,按菜单8893进工厂,选到6M69DOWNLOAD,按方向右键进行升级。升级完成自动开机。2)盲升方法:将此软件考入U盘的根目录下,插到USB接口上,按菜单8893进工厂后,按方向键上键一下,然后按方向右键,系统将会自动升级。升级完成后自动开机,然后进工厂选OtherSetting按右键选INNT EEPROM进行初始化。初始化完毕还需将把 Power On Mod和AGING选项设置为OFF,否则上电就开机。然后选择屏参Panel Select。注意:必须是U盘,格式必须为FAT32。升级过程不能断电和拔U盘,否则就会死机。
七、5301C机芯:软件名为upgrade_loader.pkg。软件为76.9M。将此软件考入U盘,插到USB接口上,交流开机,指示灯开始闪烁,机器自动升级完成。完成后需要进行初始化。注意:必须是U盘,格式必须为FAT32。升级过程不能断电和拔U盘,否则就会死机。
八、网络电视升级方法:开机画面升级(指限LE42H320LE46H320LE55H320)。将U盘插到电视上,U盘要求为FAT32格式,空间至少剩余200M,建议升级前将U盘格式化。
确保网络连接正常,按遥控器上“电视菜单”键进入主菜单,按上/下键选择功能项,按左/右按键选择网络升级选项,按两次确认键呼出“确认是否网络升级?”提示菜单,选择确认项并按确认键进行网络升级。确认网络升级后,电视进入下载最新固件状态并出现“正在下载”进度条,电视下载并自动解压完成后自动进行升级,升级过程中电视黑屏,指示灯不停闪烁,停止闪烁后手动重启电视,升级完成。
九、6M48机芯:软件文件名为:MERGE.BIN。软件为3.65M,将此软件考入U盘,插到USB接口上,按菜单8893进入工厂,选到最后一项“6M48 UpdateUSB),按方向右键开始进行升级。然后按EEP-INIT进行初始化。
十、8222机芯:程序升级文件名字为:MTK22CPT.BIN。软件为4.93M。将此软件考入U盘,插到USB接口上,将电视信号源source切到USB下选择USB一个选项录放/音乐/图片/电影,按确定,此时,屏幕上会自动有提示----是否升级,再按OK键可以开始升级,屏幕提示文件复制,然后提示升级中,升级过程中不能断电。升级时间约2分钟。升级完成后电视会重启,按menu+8893,进入工厂菜单中,选择EEP INT,按向右键进入子菜单,再按向右键,开始初始化EEPROM,清除所有的数据。选择“Factory Reset”按确定键进行自动初始化。
十一、RTD2674机芯:软件名称改为flash.img文件。软件为3.08M。将此软件考入U盘,插到USB接口上,按菜单8893进入工厂,选择RTD2674  DOWNLOAD项再按“音量+”开始升级;画面出现“Downloading”表示正在升级;然后进行初始化。
十、
十二、742机芯:本机芯需要工装升级,USB线一端公口、一端母口,用于连接电脑和升级小板。适配线一条(打印机线);电脑一台;ISP烧写软件工具。USB线接到电脑上;USB板连接到USB线母口上。将工具软件放置在D盘的任意目录下即可。将程序放到D盘下。只能烧写BIN的文件。双击ISP-TOOL.EXE.
十三、2672机芯:单击File->Comm Settings.在COM Port Selection处选择相应的端口(“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中可查看所使用的USB转串行端口为哪一个)单击按键 。单击上图中红框标记的按键 ,选择最后一行“Dragon ROM code with CTRL+W”(通过VGA升级), 单击按键 ,选择升级所用文件(.spi文件),打开。单击按键 ,出现如下对话框,表示通讯连接中,
在上图进度条结束之前,将电视交流上电,即可建立通讯连接,并紧接着擦写程序,对话框如下,进度条结束、出现如下对话框时,表明烧写完毕。单击 按键或者直接关闭对话框即可。将电视交流断电,等电视机完全掉电(指示灯熄灭)后再上电,按照下面二中的方法进入工厂主菜单,选择其中的“工厂初始化”项,执行,将Eeprom重新初始化。至此,升级过程完。
十四、模卡M25升级方法:首先在模卡状态下按--设置--系统设置---确定---然后按状态显示看版本号。软件名为C2-Update.tar。将此软件考入U盘的根目录下,不需要解压。然后在模卡状态下进入本地-----文件---查找此文件名的软件,选中按确认键,这时会提示正在升级中请等待。或正在升级软件,请不要关闭电源。升级完成重新开机即可。两个软件的升级方法:2011.03.10号程序共含有2个升级文件,需要升级2(第2次升级步骤重复第1次即可),注意区分两种软件,第一个升级软件有一个文件(10.8.26程序,文件大小42M,必须放在根目录下),第二个升级软件有两个文件(2011.03.10程序,一个41.2M,另一个7.19M,必须放在根目录下),分别先后插入进行升级;升级步骤详细如下:第一个升级方法同上;升级完成后,会出现提示“重新启动”或则闪烁蓝屏,此时手动关机后,将U盘拔下,再将电视打开,会发现屏幕是红屏或蓝屏。这时将电视关掉,然后将考好的第二个软件U盘插到模卡的USB1上,然后上电。电视打开后会出现模卡的界面,这是要等待2分钟左右,开始自动升级。升级完成后会提示重新开机。直流关机后将U盘拔下,在开机就可以了升级过程中不能断电,否则会出现模卡不开机现象。
十五、模卡M22升级方法:软件名为haier_tv_256_20100729-191856。将此软件考入U盘的根目录下。将此U盘插到模卡的USB接口上;进入本地选到设置,然后选择系统升级,就会显示系统升级中,请勿断电。随后就有进度条显示,升级完成后模卡自动开机。升级完成。
十六、PW118机芯升级:升级准备:1根串口线(34脚交叉),升级软件mini_SDK文件。mini_SDK文件如下图包括bin文件和embedded文件1bin文件里有
FlashUpgrader.exe升级工具;embedded文件再包含一个bin文件,该bin文件中包含的是程序的hex文件和安装信息。
执行bin\FlashUpgrader.exe ConnectionBaud分别设置为Serial115200
"Modes"项选择"Flash"
COM Port设置要和电脑默认的串口一致,
1、通过路径: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COMLPT)中查看电脑默认的串口。其他设置为默认值就可以了
2、点击升级界面右上角的“Choose…”按钮,出现以下界面:
4、将电视待机或者硬关机,用串口线连接电脑和电视的RS-232口,在打开的升级界面(上图),用鼠标点击升级界面右下方的Flash按钮;右下角进度栏上出现"Waiting for target reset...",然后开机,程序就开始下载到flash芯片里,进度栏会显示当前进度。待升级完毕,进度栏恢复至升级前状态。升级完毕后,开机,呼出主菜单后顺序按9,4,4,3,此时菜单进入工厂菜单模式,菜单上部会显示程序的完成日期和时间。选择第四个子菜单“功能”,进入第三栏Fac option后,在屏幕的左上角会出现一个绿色的菜单,选择倒数第二项“Fac Reset”后按“音量+”键。此时机器会复位一次。

网友:
多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