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新手:飞线解决联想新圆梦F118台机内存报警

楼主(2015-03-27):
春天的这天气说变就变,乍寒乍暖的,坛友们千万别贪图凉快还是多穿几件谨防感冒了!

点我~点我(还记得小时满地打滚的草籽花嘛!?)

这个星期我们这边(浙江金华)空气湿度很大(温湿度计上都显示96%),遇上了很多个那天开机烧主机电源的客户,有些是三年保内的直接免费帮客户换了,还有几个不是这边买的就让客户买了新电源

言归正传:三天前有个50来岁的大妈抱着一台11款的联想新圆梦F118的下乡机到店维修,说是开不了机,以前在老家(衢州)换过内存条的

用了四年的机子看上去还比较新看得出来客户还是很仔细的人,加电,按过开关,只听得:哔~~哔!的内存报警,拆下内存一看是根宇瞻2G DDR3 1333

心想不会是内存坏了吧,于是把测试的内存装上去试了下,结果一样的内存报警;还是拿万用表测测看看内存供电怎么样:
主供电:1.38V,暂且认为是正常的,120/240脚负载供电标准的0.75V,当测到SPD供电时:0V,以为表笔插错了,数了二遍236脚,确认没有3.3V时,就果断把主板从机箱里拆了出来,不拆不知道,拆出一看就现端倪了,原来SPD的供电线路烧断短了。

找出原因,就直接和客户说:主板内存供电线路问题,要重新接线,报了个80元给客户说要不要修?!客户就给自己女儿打了电话,电话那头一点都不客气,接下线要80元?我网上买个板子应该也不贵啊!?我也跟她慢慢解释道:此类的维修稳定性不会有问题,相同的故障可以质保三个月,况且你电脑配套的主板早就停产了,网上买的主板全是旧货的,到时候有问题你找谁去?!这一来一去的客户倒也没话说了。以前没处理过烧SPD供电线的问题,按照在讯维论坛潜水的经验,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我还是信心满满嘀!

解决办法:就是直接从电源接插口橙色3.3V插口飞线:

飞好线,迫不及待地装回主板,试了下果然可以开机了,为了拍照,又拆下来拍了上面这张照片!

就这样第一次解决了内存SPD供电烧断线故障,虽然感觉自己平时在处理的都是些小问题,但好歹也算是帮客户解决了真正的实际问题!各位看官就请不要吝啬你们的加分了吧!

网友A:
你说修主板就算了,不用说的那详细吧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B:
哗,你这主板,短路了,你看线都烧断了,这下不好搞呀,你看120要不要修,搞也要搞大半天呀,要不你明天再来拿。搞好了,还要慢慢帮你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哗,你这主板,短路了,你看线都烧断了,这下不好搞呀,你看120要不要修,搞也要搞大半天呀,要不你明天再 ...

  挺能忽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修主板就算了,不用说的那详细吧

你们高手就直接忽略吧!

网友:
楼主是这样飞线的啊!!一般这样的断线我是直接接的,,要是在内存槽中间断了接不到的地方我才飞线!!

网友:
碰到好多这样的了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方法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有时候就要这样,这次走运,飞一根线就好了,有时候搞半天都搞不好呀。

网友C:
线烧断了 直接 接上不就行了 怎么还从电源那接

网友:
飞来飞去飞好就行

网友:
不忽悠赚不到钱。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 我就会说 你这是主板问题 修好80块钱 先说好多少钱跟你修好。 要不然收不起钱的

网友:
我最喜欢搞这个了,简单又方便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e experince

网友:
好贴   值得新手门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D:
最好打点绝缘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打点绝缘胶

嗯,飞线的地方有贴过这种胶带

网友E:
想想我20块钱修的一样的,简直太仁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烧断了 直接 接上不就行了 怎么还从电源那接

这个要看断线的严重情况来决定。

网友F:
真心的要学会忽悠 不然没钱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想我20块钱修的一样的,简直太仁慈了。

情况不同嘛~隔壁街坊、亲戚朋友的只要不用什么配件、成本的我几乎都是免费修的!话说回来了:普通客户合情合理地收点服务费,帮他们解决了真正问题,相对于挣的这些辛苦小钱!一般都不会太斤斤计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心的要学会忽悠 不然没钱铮

来了论坛看到这么多的招数,自我真是有点汗颜!
有时卖台联想Y40挣个80块,大老远跑个50来公里免费上门调试监控只是压个接插头子,那时真心想:这么辛苦图得是啥~!?
嗳!只能安慰自己:一回生,二回熟,人都是有感情的,下次肯定还会再有生意的...

网友:
楼主不会换个电容也跟客户说你的主板是电容鼓包漏液了,电容坏了,换个电容就好吧
!!!

网友:
好办法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烧断了 直接 接上不就行了 怎么还从电源那接

那路线的铜箔很长一段都烧没了,而且又有90度直角的样子,这样的接法,焊点接触会好点,而且不容易和其它线路碰线

网友:
迅维学员这种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

网友:
做事靠技术,做生意靠嘴啊。

网友:
F118 SPD_VCC这个位置容易断开 开关也常坏

网友:
你给别人说就接根线要80,我也不会干,要是我的话,就说你芯片烧了,烧了好几个,线路都烧断了。,。这样别人也能接受

网友:
楼主,客户都讲了换过内存条了,要是我直接说主板短路烧了,报价嘛至少也要值一条内存

网友:
这个问题非常常见,不知道为什么会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