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上电后不跑码

楼主(2015-03-27):
问大家个事映泰g31-m7 te 上电后不跑码 CPU上管有12V但是下管没有电压 如果把CPU拿下来下管有0.5V电压
请问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CPU也换过试啦
管子都是测试过正长 请问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问题的
cpu

网友:
建议楼主多看点主板维修的资料,不然就送去给别人修吧

网友:
换CPU芯片看看把!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主要的VCC 。en 映泰这个板这两处问题多。PWM芯片旁边的二极管和小mos管注意排查

网友:
6703的电源管理芯片。你先量量前边的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量17脚EN1.2V和供电12V(供电脚位忘了,在2R2上边)。都有就换芯片。

网友:
这个什么都没讲清楚 也只有叫你找个CPU电源管理芯片换换了

网友:
简单点,,把CPU供电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查查,,正常就换它!!

网友:
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吗?不行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