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硬盘被锁

楼主(2015-03-27):
一台DELL笔记本,在BIOS里面设置了硬盘密码,现在密码忘记了。
导致开机进不了系统,拆下来当移动硬盘也无法识别。
请问如何解密啊?

网友:
没解过,只有找高手哦!

网友A:
硬盘什么牌子的 一般3K和XLY专修就可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什么牌子的 一般3K和XLY专修就可解密

硬盘是希捷的,型号5VG08HVD 250G

网友B:
硬盘不能接在台机上低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不能接在台机上低格吗

用移动硬盘盒接上其他电脑,硬盘在转但是检测不到硬盘。可能被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移动硬盘盒接上其他电脑,硬盘在转但是检测不到硬盘。可能被加密了

用MHDD查看一下是否被加密 方便的话用XLY解密

网友:
便宜点的就用效率源吧……
有UDMA 更好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软件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