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楼主(2015-03-27):
接修一台CQ42笔记本,故障为开机不显,外接正常。查屏接口,39.40脚19V正常,4脚3v正常,1.2.3脚+3vlcd-con为0。此信号由显卡发出,显然是显卡问题,但加焊无果,那就换显卡吧。换完后,3.3V出来了,但暗屏,把屏拆下来测试正常,怀疑屏线,手头又没有。管它呢,先拆开看看再说。还真的发现断了一根,接好后满心欢喜的开机,还是暗屏,继续查,发现37脚无电压。此信号电压分别来自显卡的DPST_PWM和EC21脚发出的PWN-VADJ.测显卡输出信号电压为0,EC发出的电压正常,但板子上R50未安装.心想,既然显卡无输出,那R49也就没什么用了,干脆把R49装到R50的位置上,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  这机器通病的

网友:
这好,亮度能有吗

网友:
37是亮度调节,38是背光开启,现在亮度能调不,是不是37和38连接到一起了?

网友:
移花接木!好法子。

网友:
没背光 先处理显卡 再去改 过两天 屏就白了

网友:
应该还是有潜在问题吧,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不明白了?那到底是显卡控制亮度还是EC控制???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怎么样

网友:
ceshiioiojoij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方法好,,,修好就好

网友:
原来设计显卡调亮度,现在呢

网友:
屏线直接换掉

网友:
楼主厉害呀,,能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修好就OK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款几显卡异坏,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技术好牛。值得学习。。

网友:
过几天显卡还得出问题

网友:
就是与门,只是原机不用EC控制用显卡控制,显卡那边有点问题信号来不了,所以用EC控制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线路改的不错,能修好就好!

网友:
这样不会又问题吗,你没有返修吗

网友:
不错啊,能修好搞到钱就好

网友:
正在修这个,,,上电到2.1 都不亮  外接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