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器算不算老?客户坐火车送来个IBM R52卡LOGO.

楼主(2015-03-27):
求“老家伙”们来掺和,已经祼板点了,还是卡LOGO.
哪位遇到过?!一般是哪的问题?!

网友:
南桥。显卡,BIOS都会

网友:
还是买个板吧 便宜啊

网友:
为了让个更多的人看到帖子,我顶

网友A:
这机子蓝桥。显卡都有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蓝桥。显卡都有可能哦。

等我现在干显卡,试试。

网友:
看下USB借口有没有 问题   还要其他借口

网友:
CF 卡槽控制芯片

网友:
干南桥吧,一般是

网友:
查外设,网、声卡,USB接口及其它接口。

网友:
这个板子百十块钱

网友:
这个板子太便宜了,,,这故障南桥有可能

网友:
我前几天还搞了个IBM R40卡LOGO的,发现是内存重新插拔几次就好了、、、、、、

网友B:
刷BIOS。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