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快速维修烧焦显示器的电源板

楼主(2015-03-27):
显示器品牌:如下图,不知道什么品牌。

故障现像:不开机
拆开后,发现电源板烧焦了。

简单清理后,发现220V插座一脚及边上板层烧焦了,其它元件没什么问题,客户急用,直接飞线过去算了。
线飞好,插座有点晃动,不影响使用,客户也说没关系 。
上电亮机,收钱。

看完顺便扔下几分,没分下载资料了。谢谢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   ?
   保险    全桥   压敏电阻都应该  坏了 哦

只要边上的那些小电阻不话
       维修起来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A:
何老板  运气真好  烧成这样了都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何老板  运气真好  烧成这样了都没事

你认识我呀,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认识我呀,呵呵

雷方  还记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方  还记得不

当然记得。

网友:
师兄,电路板烧成这样,插座都晃动,也不打点胶,你也太省了,这样也好,下次又有得赚,呵呵

网友:
板层没漏电短路就好!

网友:
真牛掰 啊 我想知道下次烧 会不会着火

网友:
直接把烧掉的地方挖了

网友:
烧焦的电路板就应当挖掉,,,,,

网友:
在客户催得这么急的情况下,能快速修好也是一种运气!

网友:
看着都废了

网友:
一般都是炸保险烧一大堆,结果你一根线搞好,好吧,我无语

网友:
老板运气真好

网友:
那是什么状况才出这样的状况啊

网友:
呵呵,简单粗暴,收钱麻溜!

网友:
这个直接飞线不行的,很大几率返修。

需要把烧黑碳化的pcb用刀子刮掉。经验之谈呀。

网友:
什么都没有烧只烧板么?难道是板本身受潮短路么?再说一定要把烧焦的部分挖去啊,不然真的有隐患啊。

网友:
把烧糊的地方挖掉,把座用哥两好粘下,把熏黑的地方用酒精擦下,再急也不差这几分钟,如果有专业人士看到你这么修,真的会败坏你甚至整个维修界的名声的

网友:
运气真好,这样也行,不过挣到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
晕,这板子烧的猛 啊。

网友:
这不是坑爹吗,没事怎么会烧成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