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暗屏,简单故障简单修~

楼主(2015-03-27):
机器型号:联想B470E
机器屏号:LP140WH4

故障现象:开机有图象暗影,屏不亮
维修:这是典型的LED灯不亮的故障,为了保险,首先拆开AB壳换新屏试试,新屏点亮,确定是屏本身的故障;这种故障分两部分:1.是电路故障,2.LED灯条故障,并且以电路故障居多;拆下屏,看到板子上有两个保险,其中一个已经开路,

保险旁边的电容经测量阻值为1欧左右(只代表这个回路有短路,不代表电容坏了),

加电烧机,调电流1.5A锁定,通电后,发现DC-DC变换芯片很烫;

找一相同的碎屏(我这里坏的屏都保留着呢),

拆下相同的芯片,换上后,测量电容两端不短路了,换上保险,装机,点亮,此屏修复。
要注意:焊芯片的时候,板子的下部要垫抗热的东西,否则你装好屏幕后,就会发现屏会烤出来暗影!
高手勿笑,我是来赚分的

网友:
嗯!最后一句警示提的好。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A:
最后  说注意才是重点    我曾经焊好后屏幕有个斑

网友:
焊芯片的时候,板子的下部要垫抗热的东西,否则你装好屏幕后,就会发现屏会烤出来暗影!

亲身体验过这事

网友B:
烧鸡用多大的电压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  说注意才是重点    我曾经焊好后屏幕有个斑

以后焊的时候垫厚点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用多大的电压

2V的电压就到了1.5A的饱和电流了,

网友:
屏升压芯片坏的是比较多的

网友:
很详细      很用心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技术好牛。值得学习。。

网友C:
条理清楚,并为最后的注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条理清楚,并为最后的注意加分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D:
    这种倒是好修 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E:
感谢楼主的亲切提醒  学习了  加分

网友:
电压19V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芯片不好焊接啊 太薄了 还容易烤坏屏

网友G:
垫的东西可以用金属的吗

网友:
思路清晰,跟楼主学了一招,最后提醒的也非常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又学习了,以前我都是直接换屏的。

网友:
不错  学下了!!!!1

网友:
楼主最后的注意提醒的非常好。芯片不太好焊容易把屏搞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垫的东西可以用金属的吗

可以,但金属温度高了,和金属板接触的塑料会融化,你可中间金属板两面用纸板,三层隔离,

网友:
屏坏直接换屏咯

网友:
以前有台 把屏幕焊黑了 没赚到

网友H:
以前就是下面没垫东西,导致屏有白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就是下面没垫东西,导致屏有白斑了。

如果将板子翻平了焊也可以的,就是要特别注意镜面排线,如果温度过高,会出亮线了,

网友:
直接换屏,旧屏留下来也要自己修修用,呵呵

网友:
厉害啊,逻辑板都回修咯

网友I:
谢谢,我有一个22寸屏开机就烧驱动板,我仿照楼主查一查

网友:
没修过屏,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我有一个22寸屏开机就烧驱动板,我仿照楼主查一查

屏里边有短路的了,可以烧一下试试,烧机电流要控制好。

网友:
这屏修的,不错!!

网友:
这屏屏暗大多是哪个芯片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确实不错,很好的经验,烧机

网友:
不知道怎么了,我最近也修了好几张LG 有问题的屏,难道LG质量不行?

网友J:
多放几层锡纸就好了

网友:
这个芯片烂的多哦

网友:
楼主这个不好搞啊  屏线就在旁边 小心点

网友K:
思路清晰,如果没有这个IC也可以改一块上去。

网友L:
这样的我都是换屏 然后屏留着修好

网友:
换屏上的东西,下面最好垫厚一点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多放几层锡纸就好了

好多贴锡纸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思路清晰,如果没有这个IC也可以改一块上去。

废屏都留下拆件用,以备之需,如果没有了只能改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的我都是换屏 然后屏留着修好

我也想这样,但有的顾客感觉屏镜面没碎,即使换了还是要拿走的,这样修修还能挣个小钱,哈哈~

网友M:
看来焊屏时出现过暗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来焊屏时出现过暗影了,

第一次焊接这都有过教训吧,哈哈

网友:
这得主要,旁边的接口,上次不小心就把旁边的接口考坏了

网友N:
跟客户报屏坏了  再把这个修好  即赚了换屏的钱  又赚了一张屏

网友:
最后一句好,还不错

网友O:
暗屏还好修,花屏就难点

网友:
这个比较容易焊     但是要注意隔热

网友:
引用 网友O:
暗屏还好修,花屏就难点

就是就是,花屏维修是个瓶颈,多数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跟客户报屏坏了  再把这个修好  即赚了换屏的钱  又赚了一张屏

哈哈,我也想这样,就怕客户跑了,一分钱都没得赚

网友P:
最后一句太重要了,我有个刷屏码片面把屏搞了个黄斑的。

网友:
我修过好几个电容短路的,拆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后一句太重要了,我有个刷屏码片面把屏搞了个黄斑的。

实践出真知,不动手就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呵呵

网友Q:
焊工差的 换ic很有风险的 搞得不好屏就坏了

网友:
改得简单省钱,不用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焊工差的 换ic很有风险的 搞得不好屏就坏了

是的,屏板子修理风险大,要小心才是,一旦失手屏也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  说注意才是重点    我曾经焊好后屏幕有个斑

有斑是风枪吹的

网友:
最后那句话说的很对,曾我都高出来过斑点,不好看了。

网友R:
我也有习惯吧坏屏留着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也有习惯吧坏屏留着

我的废屏实在太多了放不下,就只留下那条板子,用绳子穿起来备用,呵呵

网友:
吃钱钱了哦。

网友:
学习了 还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  顶LZ一个

网友:
   呵呵  真也能修呀。。。真是神人啊

网友:
这个屏LED供电芯片还的还蛮多的,基本上换了就好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的很多。。

网友:
技术好牛。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啊  高手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很好 又学了一招!!

网友S:
那下面垫什么好呢,废硬盘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S:
那下面垫什么好呢,废硬盘行不行

我是垫厚一点的纸板,一烤纸板就有点糊了,也没找到最好的方法呢,

网友:
短路故障好修些

网友:
这个芯片真是不好焊接,不太敢焊

网友T:
我有几片屏幕是白屏诶     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有几片屏幕是白屏诶     不知道怎么查了

白屏首先也得查DC-DC升压电路,但和这个位置不同,是另一组的,

网友T:
升压是正常的  我的是白屏  我怀疑是屏幕程序的问题

网友:
那几对数据线对地阻止都正常  机器LVDS 发出 屏幕接收到之后就是雪白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T:
升压是正常的  我的是白屏  我怀疑是屏幕程序的问题

升压后是多少V的电压呢?

网友U:
楼主好多坏屏,我是碎屏就剪这片电路板出来保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好多坏屏,我是碎屏就剪这片电路板出来保存好,。

坏屏多了放不下,我也是撕掉电路板保存呢,保存了几百片呢,都在墙上挂着。

网友:
加电烧机,调电流1.5A锁定,通电后,发现DC-DC变换芯片很烫;谢谢分享。又收到一份收获了。谢谢 朋友们。

网友:
最后一句才是重点

网友:
我也修过,没想到过发帖

网友:
不错不错  一般人肯定换屏了

网友:
好经验   学到

网友:
谢谢分享,最后的提醒给力

网友:
正在阅读中,不错,用了心。

网友:
目前没修过屏幕、、、

网友V:
保险坏基本上后继还有坏的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认真又耐心,,,

网友:
哦,原来是修屏幕的升压电路

网友:
修这东西确实比较简单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多谢楼主的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遇到升压芯片坏连电路板焊点都面目全非。这样可以找一相同型号电路板剪下,相应点用线连,用了几个感觉不 ...

烧坏的板子用你的方法不错,用剪下的板子连上好主意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保险坏基本上后继还有坏的

对啊,保险坏不能贸然换保险试机的,负载还有坏的元件,

网友X:
请问楼主之前遇到过几个这样的故障,但换了升压芯片还是一样,请问LED灯条坏了能换吗

网友:
就是,这种LG的屏我也遇到几片坏的了,都是这么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请问楼主之前遇到过几个这样的故障,但换了升压芯片还是一样,请问LED灯条坏了能换吗

灯条坏了不用换,直接换背光组件很简单,找相同的废屏,拆掉面板,把你的灯条坏的那个面板装在这个上就可以了,比换芯片要简单,前提是你要有相同的坏屏才行。

网友:
不错!思路很好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好,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这个屏幕一般都是开启信号有问题

网友Y:
难度不是很高,但版主很用心,这一点很让人感动。

网友:
我怎么每次上传东西都不成功呢?

网友:
思路清晰  还有图简单易懂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Y:
难度不是很高,但版主很用心,这一点很让人感动。

我认为有必要记录的机器,都建有一个文件夹,既有文字的记录也有截图和照片,有的机器还有图纸和BIOS,维修台永远有一部数码相机,随修随拍维修过程。
也就一篇随修随记的笔记,整理一下就发了,其实也没啥高技术的含量,只是提供一个维修的方法而已,记得给我加分啊

网友:
同学谢谢共享

网友:
我修到过几块,LP140的LED升压芯片比较爱坏,我也修到过几块,坏屏一定要留好了,不然找不到配件上。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一看就知道是高手

网友:
好资料,先收着,防以后能用得上

网友Z:
还没怎么修过屏,楼主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还没怎么修过屏,楼主厉害啊

你也一样,维修机器多了,总结记录的多了,也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曾经烫坏掉一块,悲催的回忆啊

网友:
最后一句话是主要的。呵呵。修好再出个暗点呵呵

网友AA:
屏还真心没有修过  坏了都是一直换一片  看来以后要学习一下修屏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时序图,非常有用!

网友AB:
真是修屏高手,请问下,1、拆焊芯片是用风枪吗,调多少度来吹?屏上的板那么薄,吹不会变形吗?
                              2、用稳压电源烧机时,调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
你这贴子我要收藏起来

网友:
LED屏供电芯片坏还没遇到,正常都是花屏,还有接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真是修屏高手,请问下,1、拆焊芯片是用风枪吗,调多少度来吹?屏上的板那么薄,吹不会变形吗?
          ...

QFN封装的芯片,当然要用风枪拆焊,和平时调的温度一样的,这种板子质量很好不会变形的,放心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屏还真心没有修过  坏了都是一直换一片  看来以后要学习一下修屏了

顾客换下的扔了可惜,废物利用,以后可以修修试试,

网友AB:
你是用多少V的电压来烧机的?

网友:
发表于 2015-3-29 09:56 | 只看该作者 我遇到升压芯片坏连电路板焊点都面目全非。这样可以找一相同型号电路板剪下,相应点用线连,用了几个感觉不错,最好找相同碎屏,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焊 风枪温度不能太高 要不屏也容易出线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你是用多少V的电压来烧机的?

一般短路的烧机不超过3V电压,具体的自己掌握,我这次是2V上下。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弄  我还没到你哪个技术才

网友AC: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不好焊接啊 太薄了 还容易烤坏屏

好焊的,吹的时候注意点,垫点东西,这类故障蛮多的,直接换屏亏的很,这样报价200一般顾客都会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倒是好修 一烧就出来了

其实修的多了不用烧,这种芯片容易坏,保险旁边电容短路的话,仔细看周围电容没有变色的就直接取它了!

网友:
学习了 ,我基本都是直接换屏了 那天我也修修看看

网友:
太薄了 还容易烤坏屏

网友:
楼主。我也维修过此类 led 驱动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好焊的,吹的时候注意点,垫点东西,这类故障蛮多的,直接换屏亏的很,这样报价200一般顾客都会接受的!

垫钢网夹名片是个好主意,厚度不大又抗热,可以参考~

网友:
我一般换屏芯片都垫了块铝片 这样就不会搞坏屏背光

网友:
这个必须顶、如果是我,我直接让客户换屏了。

网友AD:
底下垫个云母片会好点,不过楼主还不如换屏,再把坏屏修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底下垫个云母片会好点,不过楼主还不如换屏,再把坏屏修一修。。。。。。。。。。。

下次试试,先换屏,留下的自己修修用

网友:
板子的下部要垫抗热的东西,这一招很重要。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类似的,的确,如果收集有坏屏或是同型号的碎屏,就可以测电路或是换零件了

网友:
像这样的也可以改个led等电路上去在没有一样的芯片情况下

网友:
不错哦,思路很好

网友:
贴子写得清晰明朗,很好,要是换IC不行,我会直接飞板.

网友:
先收藏了,我也是来挣分 的

网友AE:
那样的修屏就是捡菜啊!可是屏的芯片不好找啊……

网友:
我机器有些是开关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E:
那样的修屏就是捡菜啊!可是屏的芯片不好找啊……

养成好习惯,存下换下的坏屏,以备不时之需,坏屏也是维修的资源呢。

网友:
你就是高手。 a

网友:
LP这个屏有批次的问题,还会出现,屏幕分成3竖块

网友:
最后一句是重点啊, 工作经验。。。。

网友AF:
暗屏的有的是缺少电压有的屏线从新插拔一下就好啦  [

网友:
我哪是高手啊,技术需要积累,修的多了都是高手,

网友:
技术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呵呵 这样也修··牛··

网友:
谢谢楼主最后的提醒

网友:
确实不是很难。。我可是新  上路。。  路学习下

网友:
升压芯片坏的是比较多的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描述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
赞一个。精神可嘉。

网友:
坏屏幕多,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暗屏的有的是缺少电压有的屏线从新插拔一下就好啦  [

是的是的,但在北方台式机的显示器屏线容易出问题,显示花屏,但笔记本的屏线很少接触不好的。

网友:
看似简单,要手里没屏代换可有的忙一阵

网友:
修过不少,我都是改版

网友:
我也是来赚分的,呵呵

网友:
我表示 换过好多了

网友:
赞一个,有时候只要修,救有希望修好

网友:
屏的焊接,我一般都会在下面贴锡箔纸

网友:
这个简单  我也修过

网友AG:
这样的故障像我就直接换屏幕了,换下后在修好卖掉,能多赚点钱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这样的故障像我就直接换屏幕了,换下后在修好卖掉,能多赚点钱

其实就是一小问题,只要用心维修也简单,引起了这么多同行的共鸣,盖12楼了,嘿嘿

网友:
注意的好,维修的细节还是不少的。

网友:
碰到这种基本都是换屏

网友:
超薄高分屏能修吗

网友:
现在换屏的大部分是破了的,完好坏的不多!

网友AI:
高手,屏的升压芯片烧机电压调多少伏啊?

网友:
恩不许学习了

网友:
不错 I向你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I:
高手,屏的升压芯片烧机电压调多少伏啊?

短路故障烧机一般电压1-3V,主要还是调好限流,我的限流一般在1-3A,短路时电压根本上不去,你可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备用,下次试试!

网友AI:
多谢指点,我也是迅维远程31期笔记本学员,学的没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多谢指点,我也是迅维远程31期笔记本学员,学的没你好

我是25期的,比你学的早啊;记住开课的时候每天晚上坚持听课,会很受益;我的课已经听完了,讲课群不让听了,你好好珍惜以后几期听课的机会~

网友:
虽然问题不难,但是楼主很细心 值得分享

网友:
学习了,下次注意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后  说注意才是重点    我曾经焊好后屏幕有个斑

网友:
LG的140屏经常出现这种问题,上次发现的是LED灯坏了 闪屏 换背光板好了

网友:
屏升压芯片还有升压电容都是坏的比较多的吧

网友:
再多发点来学习学习

网友:
我一般下面垫了,还要用胶把屏上面的软排线也遮一下,

网友:
屏暗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暗屏的好修

网友AJ:
我上次就是没垫东西,搞的屏那里是黑的。 下次注意了

网友:
虽然是小问题,但是还是给你一个赞

网友AK: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我上次就是没垫东西,搞的屏那里是黑的。 下次注意了

如果不注意,第一次焊这个芯片,多数都会在屏幕相应的位置留下黑斑~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其实就是一小问题,只要用心维修也简单,引起了这么多同行的共鸣,盖12楼了,嘿嘿

以前的时候师傅就是灯管坏了换一下,别的故障就不修,映像就是屏坏了换就行了,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维修的时候总是会想的要有一定的突破,结果技术越来越好,心里也有一丝安慰。

网友:
这样的故障像我就直接换屏幕

网友:
好在有一样的芯片

网友:
此贴最贵重的地方是楼主善意的提醒,谢谢楼主,当然楼主修屏的技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很多时候直接换屏了

网友:
好久没遇到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虚焊的  手捏住那个芯片能亮   加焊了下 好了

网友:
高手师傅想你学习。

网友:
luguo  xue xi le

网友:
能收多少钱?

网友AL:
楼主大能,有个问题请教,主板烧鸡我懂,屏怎么烧鸡

网友:
这个板太薄了 还和屏贴太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大能,有个问题请教,主板烧鸡我懂,屏怎么烧鸡

其实也简单,发的图上有焊上去 的两条线,那就是烧机的线了,你去看看~

网友AM:
楼主有没V470C 独显的BIOS  论坛下载的没用啊

网友:
直接换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楼主有没V470C 独显的BIOS  论坛下载的没用啊

只有B470估计你不能用如果可以用你告诉我,我给你传上试试

网友:
屏修好了节约不少钱了

网友:
帖子可以,我没这么烧过,我遇见的是那块温度高,才换的,烧鸡没用过,给我加过分,我也给你捧捧,

网友:
我这有几个暗屏  没有芯片 买吧没有运费贵   多攒几个在买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

网友AN:
用多大的电压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用多大的电压烧的

电压不是主要的,限制好电流才是关键,我一般限流1-3A视具体故障而定,有些短路故障电压根本上不去。

网友:
恩,不错,我们直接换了

网友:
LG 的屏很容易暗屏,一般也是芯片坏

网友W:
我遇到升压芯片坏连电路板焊点都面目全非。这样可以找一相同型号电路板剪下,相应点用线连,用了几个感觉不错,最好找相同碎屏,

网友:
现在机器屏暗叶不好整了

网友:
焊的时候下面得放厚点温度掌握好,不然容易留痕迹!!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在日常维修中还是较多的,具有代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遇到升压芯片坏连电路板焊点都面目全非。这样可以找一相同型号电路板剪下,相应点用线连,用了几个感觉不 ...

如若短路引起的板子烧毁焊盘,换板子是个不错的选择,我还没遇到过,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板好薄用风枪吹时真的要注意点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要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时序很清楚,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维修经验很重要啊,加油把

网友:
吹芯片时千万别伤到屏

网友:
现在屏也修了。。

网友:
我曾经焊好后屏幕有个斑

网友:
用2V烧就好

网友:
思路不错  基本功扎实

网友:
学习了 不过也修过几个

网友:
还是不错的,很少有人会修屏了

网友:
LG 有一款140的LED 屏,经常烧升压部分。一烧就把PCB和PWM芯片烧坏了。我是从其他机器上剪板装上去,挺好用的。

网友AO:
我一般是找个料板剪下改上去,有时候芯片不好找。

网友:
很多是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我一般是找个料板剪下改上去,有时候芯片不好找。

是的只能从旧板子拆,不然不好找

网友:
我遇到保险坏的 一般是电容短路的问题

网友:
以后焊的时候垫厚点就没事了

网友:
好贴,百看不厌。赞!!!!!!

网友:
其实用烧鸡法,很快就可以定位故障点啦

网友:
学习了,楼主满细心

网友AP:
你这个修过,,,不过换芯片不好。最后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P:
你这个修过,,,不过换芯片不好。最后换屏。。。

是的,是的,修不好只有换屏了,不过升压电路应该好修,更深层的故障也就不值得费劲修了,呵呵

网友:
这种应该换下来,留着以后修好自己卖。

网友:
一般屏坏了  我们都市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亲切提醒  学习了  加分

呵呵,自己原来走过的弯路,不想让同行再走,只有互相提醒,才会做的更好

网友:
在屏上换芯片 楼主你好牛啊   都不敢试

网友AQ:
呵呵,我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呵呵,我刚遇到
怎么样?你修好了吗?没有烤出来斑吧,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同学你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