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损坏导致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5-03-27):
戴尔的笔记本 型号ft02 板号la-4841p intel双桥的 起初是背光不亮 换一高压条好了 然后第二天客户就说又不亮了 拆开屏框 有糊味 高压条短路了 贪便宜x宝买的 质量太次 然后再换一高压条 屏幕亮了 但是没有显示 看电流调到0.7 再到0.5就不动了 取下内存 电流一样 应该是主板挂了 高压条是19v供电的 现在高压条短路了导致主板不开机 会烧哪里呢?各位高手们 本菜鸟再次求助了!

DELL KFW11 LA-4841P.pdf

网友:
量量屏线接口供电阻值!插屏线阻值跟没插会不一样,如果一样就是主板有问题,不是就是屏之类问题

网友:
屏幕是好的 是主板烧了

网友:
我朋友说会烧显卡或桥 真的会这样吗?

网友:
这个你要按着 不开机去修 不要管什么高压不高压  大电压 烧也烧不到哪里去

网友:
我愁死了朋友们 我不知道怎么修 3v5v1.8v都有

网友:
好冷清啊!高手们都哪里去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高压板供电脚直接烧到 背光开启脚或者是背光调接脚上了 顺着这两个脚看看

网友:
电流调到0.7 再到0.5就不动了明显过不了内存阿,内存供电正常,换内存看下

网友:
换内存了 也是一样 不装内存也一样

网友:
开机芯片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