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J8E和HM65(HM67)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5-03-27):
哎!各说各的,有的说能代换,有的说不能!到底行不行呢???我现在手里遇到一个ASUS的机器(仁宝代工的板LA-8221P),桥是SLJ8E,上的3代CPU,论坛上有人说可以和HM65互换,我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想试试,纠结啊!!!

网友:
HM65和HM67可以代换,最好不要和slj8e什么的代换

网友:
试过了没有 可不可以代换

网友:
就是还没有试呢?!大家知道的能给个准确答案吗??

网友:
估计不行吧

网友:
你就订一个一样的回来就好了

网友:
我没去代换试,昨天买了新的芯片.......我的是3代的CPU,我想估计是2代的CPU应该行吧?

网友:
应该不行,你对电路图看下嘛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比如说ICH8和ICH9也能通用CPU,但是它们还是有部分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
不能代换

网友:
论坛上说有可以代换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代换,以后空点的时候亲自试试告诉大家

网友A:
HM65可以代换67,我换过,没见到有什么别的问题

网友:
67HM也可以代换65 我都亲自换过,要说某些特别机型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65可以代换67,我换过,没见到有什么别的问题

你看错了,不是HM65和HM67的代换,是HM65或HM67代换HM75、HM76

网友A:
IBM代换过,联想也换过,目前没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代换过,联想也换过,目前没别的问题。

我说的不是用HM65代换HM67,是HM65能不能代换SLJ8E(HM75)??在用2代和3代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代换过,联想也换过,目前没别的问题。

我说的不是用HM65代换HM67,是HM65能不能代换SLJ8E(HM75)??在用2代和3代CPU的情况下是不是都行??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同一代的可以代换,不是同一代的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