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开机无显 dv3不能关机 不触发 刷bios解决问题但也有注意的事项

楼主(2015-03-27):
1,不能关机 如果有两个bios 一定要两个一起刷成同一个版本的 才能正常使用
2,一定要确定故障  有的时候刷了几个还没好 但是最后还是刷bios解决问题

网友:
有几套bios想传上来  但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两个bios的,我好像一般都是刷一个就可以,没有说一定两个都刷吧

网友:
这个机器只有一个bios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看标题就自相矛盾,“不能关机 不触发”?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部,电池能开机插电源就不能开机

网友:
hp  的bios 就是坑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经验

网友(2015-05-07):
看来这个机子bios的确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