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rh检测卡为00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5-03-27):
检测;既然复位灯常亮主板没复位,根据供电-时钟-复位的原理先检查cpu、内存、桥等的供电
最后量到桥的管子的时候有输入没输出,果断的把上下两个管子换掉,开机显影

网友A:
管子附近发黄是原来烧烤的还是助焊剂没清理干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附近发黄是原来烧烤的还是助焊剂没清理干净啊?

没有清理干净,以后得养成习惯

网友:
就是桥旁边的两个管子吗???楼主修的印记很明显啊!!

网友:
我以前修液晶,刚开始接手主板还得跟大神们多练习

网友:
这样的板子这两个管子爱坏

网友:
楼主看来你修这个班子 很少  此版通病 一般电容鼓            如果你换电容 以后还会坏  我一般换电容顺便把管也换了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e experince

网友:
看看看   是 是  好还

网友:
我擦,这么多灌水的楼主到来

网友:
让坛主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