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 I90VW9 屏幕有7条竖线如图

楼主(2015-03-27):
PHILIPS I90VW9 屏幕有7条竖线如图,应该是哪里的问题?还有外壳怎么才能拆开!!!??

网友A:
表面看应该是屏坏了。 楼主是做维修的么

网友B:
该退休了,有专用拆机工具拆的。

网友:
屏幕坏了 !!!没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看应该是屏坏了。 楼主是做维修的么

没拆过显示器的

网友:
貌似修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该退休了,有专用拆机工具拆的。

自己拆不了吗?

网友:
屏出问题了,一般是维修不了的。

网友:
      屏坏咯

  拆开 也没用    修补好的

  可以考虑换咯

网友:
屏问题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拆不了吗?

告诉你吧,用液晶专用撬壳工具  或  像身份证卡类的卡撬才行的,我看多半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想拆开看看直接用手抠就行了 边框很窄很容易抠的 听到卡卡响就成功拆了

网友:
这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竖线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的TAB排线开焊或短路了

网友:
搞好的几率不大,将就用吧,别搞不能用了

网友:
亮线  屏的问题啊  修机器的时候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