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上半部分发暗

楼主(2015-03-27):
液晶显示器上半部分发暗,灯管换了还是,起初电源电路有问题,把电容都换大了,难道是型号不一样造成的?特别是最上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吗?屏线拔下看白屏时亮度是否均匀。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
亲这个一般就是 上面那组 灯管坏了
也有肯上 高压包
保护电路设计的 好的一般都会黑屏了

网友:
仔细观察发现,所有暗图都不行,只要有黑的地方几乎看不见,我在另一个显示器上的显示结果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附上故障图

网友:
肯定的是,背光分布不均匀造成。刚换上去的灯管,你确保过它是在正常工作吗?单从你发来的图,可以看出,它是不工作或者是达不到正常工作的水准。

网友:
绝对工作,因为不换之前比这还暗,几乎看不见,现在换了后我恢复出厂,并将亮度调到80%了,才这个效果

网友:
是不是楼主换的灯管太过短,或者换的时候根本没换好,用单独的高压板点亮背光确定准确一点!应该有好几条灯管!

网友:
灯管亮度不一致

网友:
应该还是背光问题,检查一下吧。

网友:
真是学习了呢!!!!!!!

网友:
换了通用高压板也一样,但感觉每次开机瞬间白屏时,亮度正常,但一出现图像就暗了,上灯管100%是亮的,能看到是亮的(换的没有原装的好)

网友:
重点查上边的灯管

网友:
换上通用板,又找一破屏,然后单独接上上灯管,上灯管显示正常

网友:
灯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上下灯管的供电对换一下看看,如果还是一样.就是背光问题,灯条或者背光纸.如果对换了,光也跟着变了,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太难修了,我又把背光检查了一遍,现在好点,但看暗的地方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头都大了

网友:
灯管排线的问题 你可以裁下来看看

网友:
如果灯线够长上、下灯管插座对调一下不就试出来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了吗!

网友:
这个 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
但是不排除高压板
华硕有个显示器就是 亮一下就灭 高压包坏了 80s-19t-、、就这个高压包换了就好了
你外接个板子 外接 个灯管试试 就摘掉了

网友:
看看电源正常吗?重写数据或总线调调,

网友:
还是背光问题

网友:
就对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上面的一组灯管损坏了,更换灯管吧。

网友:
终于完美修复,把灯管也换了,线也换了,背光又重新检查一遍,都不行,后仔细分析原因,会不会是亮度电路出现故障呢,正好手头有一台一模一样的,量亮度好板是4.27V,而坏板是3.78V,我把涉及到亮度电路的所有元件全部加焊并清理干净,结果终于搞定了,不容易呀!!!

网友:
补充一点主要是上灯管的所连电路

网友:
只见过灯管问题造成的暗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