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废电池怎么会引起不开机 用适配器可以

楼主(2015-03-27):
电池没容量了  怎么会引起不开机 用适配器可以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电池有问题可能引起短路,主板有问题装电池也有可能,在不确定电池的时候最好先换个好的试下

网友:
换个电池得了

网友:
用好电池排除,若不行就修板

网友:
应该是主板保护吧

网友:
是 用电池不触发  还是大短路

网友:
跟楼上的一样 还是换个电池比较好 慢慢排除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短路导致

网友:
换一块呢      试试看

网友:
电池换了  说不定主板也换了  先换电池吧

网友A:
见过这样的,经我手的有2次,就是CQ40,这台插电池触发开关灯亮下掉。把电池和别的CQ40机器电池互换就可以正常使用充放电进系统都可以。充一会电后再换回来也就正常了。

网友B:
电池没电了肯定开不了机,这问题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了肯定开不了机,这问题问的

看清楚问题 加电池适配器不能开机  适配器单独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这样的,经我手的有2次,就是CQ40,这台插电池触发开关灯亮下掉。把电池和别的CQ40机器电池互换就可以 ...

谢谢  有电池我试下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