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谁介绍个通用型的点屏驱动板

楼主(2015-03-27):
谁介绍个通用型的点屏驱动板,能点亮多种不同尺寸的屏。

网友:
有通用的,你X宝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A:
到淘宝上看下就有的比如6820驱动板,这个7-52寸的,但是不想那么麻烦的话还是建议你买点屏器吧。

网友:
淘宝上买跳线版的就可以试很多尺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淘宝上看下就有的比如6820驱动板,这个7-52寸的,但是不想那么麻烦的话还是建议你买点屏器吧。

目前有液晶电视主板维修的培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