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联想昭阳e46a.不触发

楼主(2015-03-27):
成功修复联想昭阳e46a不触发.不知道算不算秒杀。。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
再补一下过程;;插上电源。测得vin公共点19v有了。看来保护隔离那一块是没问题了。测主板电池3V多没问题。测主板开机电压0V,咦?好像问题来了。找到待机芯片pu10 isl6237,测主供电vin 19v到了没问题。再测3vpcu和5vpcu 0v (3v5v待机有两种,一种是插上电源就有。另一种是按触发开关之后才有,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板子是插上电源就有)测3v5v电感对地有阻值 没问题 再测5v-al 5V  没问题  再测3v5v en  0v不对。找到3v5v en 来源是由5v-al经过pr221上拉提供.测pr221的一端5v-al 为0v.问题终于出现了。刚刚测得isl6237的19脚pvcc 5V-al还有5V 怎么到pr221这就没了。应该时断线了。仔细观察发现isl6237的19脚到pr221中间的测试点断掉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这应该还是进水了吧

网友:
机子键盘不能用,换 了键盘也不行

网友:
简单的问题,维修思路明确,,,秒杀的感觉就是爽吧

网友:
思路清晰,时序理解的很透彻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喜欢看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进水机了,联想的焊盘是有点薄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这遇到这种问题呢

网友:
技术好牛。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简单问题就该被秒杀   学习了

网友:
像这样的,怎么报的价呢?

网友:
还好你补充了

网友:
试问楼主,公共点有19V。算是保隔电路导通了嘛

网友:
秒杀感觉真好!

网友:
秒杀啊,35v,好帖子,

网友:
楼主这是叫秒杀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果断。这种进水或受潮,应该把其他色差一样的焊盘,都检查下。要不很会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呵呵哥们你的头像咋和我一样的啊 都是四哥啊 哈哈哈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观察的听仔细

网友:
秒杀的高手真多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