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40 开机显示一会就关机掉电!

楼主(2015-03-27):
   索尼 版号MBX-240 开机进系统显示一会就关机掉电,已经遇到几台同样问题,也不知怎么解决。有解决的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A:
索尼的风扇有问题会掉电,注意一下子。

网友:
掉电前风扇狂转一会  是不是BIOS的问题呀 就像华硕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风扇有问题会掉电,注意一下子。

嗯 这个不是风扇问题。之前就是这问题 换板子用了一年这块又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个通病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板子到sony logo处就死机 南迁换过usb外设都去了都不行最后换的主板

网友:
是不是温控保护了

网友:
这板我加焊过CPU供电芯片及上下管好过。你这情况会不会是温控电路故障或南桥虚焊呢?

网友:
在bios里面自动关机不
排除风扇 系统显卡驱动问题了?

网友:
没遇到过,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好修哟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问题哈

网友:
这问题可能是按钮的事

网友:
这个机器开关键易进水  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

网友:
修好了说下呀。这么多机子,可能会是通病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点像温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