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现代显示器老烧高压4606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27):
现代的显示器是不是有通病的····老是遇上这样的要不一换上就烧要不过两天就返修了,老要改高压板····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虚焊也会经常引起烧mos,换了mos最好加焊一下周围的元件。

网友B:
加焊下线圈。或者线圈有问题,最好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虚焊也会经常引起烧mos,换了mos最好加焊一下周围的元件。

有补过焊的···刚拆时我见烧东西我已经补一篇了···一连把控制G极还是S极的一个PNP的三极管也烧了。换后可以了但是几分钟后又烧掉了 4606····这种情况会不会是高压包也要更换下?

网友D:
经常遇到这样的    以前修个2台没有改高压板  都2天就回来了  现在都是直接改高压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补过焊的···刚拆时我见烧东西我已经补一篇了···一连把控制G极还是S极的一个PNP的三极管也烧了。 ...

高压包这些也要补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这些也要补焊。

我觉得已经不存在虚焊的问题了···一开始我就已经把高压这边的所有元件都已经补焊一次了。当然高压包是第一时间想到补焊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经常遇到这样的    以前修个2台没有改高压板  都2天就回来了  现在都是直接改高压板

所以啊···就是想找找问题···以后不用老改高压现在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线圈。或者线圈有问题,最好更换。

焊已经加过了···我等下找下高压包更换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啊···就是想找找问题···以后不用老改高压现在的显示器

高压变压器换过  补焊过 也不行

网友E:
换高压板供电电容试试。

网友F:
这个确实是通病,换了用不了多久就又烧了

网友:
滤波电容 谐振电容 管子参数不对 激励不足 负载有漏电或短路

网友:
总之这问题就没有摸出来·····反正我今天花了2个多小时 一个一个的检查小的零件······全都是正常的 不存在漏电 短路的问题····IC上去就是烧到出烟···电压也是正常的···我都是用同型号IC换上去的。烧了4个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直接改了,,,这真的是一个通病就是没摸得出什么问题·······以后遇到现代显示器电源高压烧4606的直接改得了····免得返修的几率

网友:
  换了   4606   你也要把板上的   那两个电容换了
  要不然  用不了多久   4606  又要烧

  懂
                 试试  就知道了
   好了   给我 回个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遇到这样的    以前修个2台没有改高压板  都2天就回来了  现在都是直接改高压板

  亲  这个   高压板上的  电容 换了    就  好了

     一般还是不用改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已经不存在虚焊的问题了···一开始我就已经把高压这边的所有元件都已经补焊一次了。当然高压包是 ...

  这个       只要换4606       一定要把高压板上两个电容换了

     4606  才不会        烧坏        是换新的 电容    25v 470uf    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遇到这样的    以前修个2台没有改高压板  都2天就回来了  现在都是直接改高压板

  这个       只要换4606       一定要把高压板上两个电容换了

     4606  才不会        烧坏        是换新的 电容    25v 470uf    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变压器换过  补焊过 也不行

  这个       只要换4606       一定要把高压板上两个电容换了

     4606  才不会        烧坏        是换新的 电容    25v 470uf    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高压板供电电容试试。

  对的        必须换    要不然又要 被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确实是通病,换了用不了多久就又烧了

  这个       只要换4606       一定要把高压板上两个电容换了

     4606  才不会        烧坏        是换新的 电容    25v 470uf    的哦

网友:
和楼主一样遇见这种问题的 我都是换了 更换好mos管上去 发现点了十几秒温度超高 查了驱动电路 高压线圈这些都没问题 最后还是放弃了 一律换省的烦心

网友:
看楼上的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
把滤波电容换掉,再烧就不用修了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路过进来,又学了一招.......

网友:
都是把高压板裁了,一起换掉的.还没返修过......

网友:
4606我们 维修部有很多     这个很容易坏
一般显示器  不亮了 打开一看12v短路    首先我就想到高压板上 的这两个管子4606
    刚刚看到关于这个帖子  说什么换上去 一会又坏  了  我一个一个的回复了

  现在来分享下我的经验      4606 坏了      换上去后   高压板上的两个 电容 25v 470uf的  一定要换  最好是新的

           不信的 可以试试      我说的对    就一定要给我加分哦      谢谢给位   大神

网友:
旁边的 470uF  25 给换了 再试试

网友:
厂里生产的一批 不良品呗,最好加高压板,不要省那几块钱,避免返修

网友:
通电瞬间烧说明是过压击穿了,如果用一段时间才烧表明是过流、过热烧损的,如场管供电、激励不足,高压变压器匝间漏电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