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980W清华同方19寸显示器的电源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5-03-27):
这个板子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一个6脚的芯片 但是找不到这个的pdf  , 遇到过好几块了 就是搞不定  在论坛收了一下也没有 特此发上发来求助, 看图

网友:
不好搞,如果可以用电源模块改

网友:
把这个六脚的集成块元件上面的丝印号照下来,发到网上,看看有人是否能知道

网友:
一般是OB2269

网友:
一脚接地  5脚VCC多数为 OB2263 这系列的。

网友A:
不过这些完全可以用通用模块改了···我改过十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些完全可以用通用模块改了···我改过十几台了·····

老大推荐一下涩

网友:
还快主办就好了。。。

网友:
还快主办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