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LA-4241P

楼主(2015-03-27):
LA-4241P 待机有时候是无电流 有时候又0.2A 南桥发烫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给力啊 兄弟

ゞ..侃.妳.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下有明显短路没 不行就换南桥试试

网友:
什么给力 恶意灌水 ??

建议楼主从基本查查 先修正常待机

网友:
测量下 待机的供电 和南桥的条件 看看是桥本身的问题 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待机0.2说明主板有短路啊。要不就出来不该出的电压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短路了,楼主果断环桥吧

网友:
南桥少个3.3v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