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X82Q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5-03-27):
华硕笔记本X82Q开机不触发  哪位大神讲解下

网友:
查下等机条件,按时序修吧

网友:
有无待机啊  你说详细点

网友:
也太笼统了

网友:
知道的快来分享下

网友:
华硕好多小问题。。。

网友:
一般小排阻  电阻爱坏、、、、、

网友:
测测待机,看看开机条件够不够,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你是维修工吗   是不是你的机器坏了  来问问的

网友:
高手 高手啊 !!!!!!!

网友:
按图纸查信号吧

网友:
应该也是个人客户了。就算在这告诉你一般什么情况会引起你也不会修啊。送修吧。。。

网友:
这是来找通病的吧

网友:
这样  说问题  神仙都救不了你

网友:
华硕的机器很难搞的,,有很多无图纸无点位  ,,盲修

网友:
开机不触发 是什么故障 ?
是开机还是触发?
建议按照时序从基本查查

网友:
先查下条件吧

网友:
按图纸查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
电流跳变吗,至少要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