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或HP450请手上有在修的师父看一下

楼主(2015-03-27):
麻烦手上有这板子的师父帮我看一下,板号是:6050A2493101-MB,如图的32个电容显卡一边的阻值是一组全部一样还是有两组谢谢

现在问题是波形一闪就没有了,不过内存 量显卡这边电容阻值有两组一组340左右另一组720左右,已经换过一个显卡还是一样的!麻烦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问题不在显卡这里,别死扣显卡这里了,转移视线吧

网友:
帮不了你  不好意思。。。。

网友:
把你测的结果在详细说说

网友:
详细点什么都没

网友:
今天晚了,6点多了,下班了

网友B:
阻值是正常的,你直接换显卡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网友:
显卡供电 测试信号 看看

网友C:
我能说你的故障跟我的一样吗 ,我有两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是正常的,你直接换显卡是不是太早了一点

之前吹了一下显卡能显示,BGA一下就这样,我想说真的没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问题不在显卡这里,别死扣显卡这里了,转移视线吧

之前吹了一下显卡能显示,BGA一下就这样,我想说真的没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你的故障跟我的一样吗 ,我有两块了

有什么进展?我发现,现在USB2.0的接口数据线对地阻值差40,我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你的故障跟我的一样吗 ,我有两块了

我看了一下你的原贴,你之前是不过内存 显卡供电没出来,应该是集显供电没出来吧,这机子是要跑过内存后集显电压才出来,最关键的是,刚来的时候只吹了一下显卡就显了的,我相信我做BGA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又量到USB2.0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是相差40的,要是有一片好板对比下就好了,另请问你现在是能显示的吗?只是卡住吗?我的是电流0.6-0.9-1.1这样,然后就慢慢往上跑,不显示

网友D:
用原装电源就好了,MD

网友:
戴尔的有些机子也是用电流表触发后,屏亮一下掉电,用原装的适配器就OK,搞半天没办法了,试试才知道晒网晒半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原装电源就好了,MD

那你吹完能显示的时候应该不是用的原装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吹完能显示的时候应该不是用的原装电源吧?

不是原装电源,我也搞不懂,有时DELL也是这样的,可调电源有时能点亮有时死也点不亮

网友:
这个板开机不显示搞不好直接换板

网友:
测试信号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