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1T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5-03-27):
P5P41T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跑代码CC。一开始是一通电就自动通电但不亮,需要按一下开机键才能亮机,现在换IO后能正常开关机,但是会有时亮时不亮。客户拿来前是每次按开机键都正常亮的,但就是一通电绿线就被拉低,不亮机。求助大神

网友:
下载个IO 的PDF 看看是不是电压拉低了

网友:
这种故障原因太多了,我遇到过CPU插座虚焊导致。

网友:
今天换回来客户的IO,还换了一个排阻,第一次开机档CC,关机再开正常开机了,只要不断电,每次开机都正常了,断电后第一次总是开不起来,纠结啊,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