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930掉电,VGFXCORE掉电。。。。。。。

楼主(2015-03-27):
一台HP6930P 开机正常,用鲁大师测试,跑到显卡测试时就死机。拆机测,跑到测试显卡的时候,集显供电VGFXCORE就掉了。

上网,听歌,没事。 看电影就不行了。画面就停住了,声音也没了。量VGFXCORE为0V。

没有思路哎,路过的大大,帮忙分析分析,万分感谢!附上图纸

纬创Karia集显 (07208-2

网友:
      等高手回答吧

网友A:
查查VGFXCORE来源呀

网友B:
显卡问题。。。。。。。。。

网友C: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D:
最快的方法就是换个显卡,在慢慢研究

网友D: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恐怕做win7系统也会掉电的吧?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VGFXCORE来源呀

由ISL6362提供。。死机时6362的VSEN脚低电平。 正常时为高电平,跑线到了北桥(GM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

机子是集显的。 只好做北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死机时,集显供电为0V, 查由ISL6362提供。 死机时6362的VSEN脚为低电平,跑线到了北桥(GM45). 难道真要做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快的方法就是换个显卡,在慢慢研究

机子是集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坏的可能性大,恐怕做win7系统也会掉电的吧?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再试下

进系统,上网听歌都正常, 就是测试显卡时会死机,集显供电为0.  我装个WIN7试下,谢谢!

网友:
先加焊供电芯片试试不行再焊北桥

网友E:
有可能是显卡供电功率不够,补MOS管,补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显卡供电功率不够,补MOS管,补滤波电容

我换MOS管看下。。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  试试

网友:
这机有大电容吗请问

网友:
感觉GM45坏显卡的也不少

网友:
桥问题 大大的

网友:
我的y450的情况和你的一样,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出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F:
cpu是几代的啊?  换个试试

网友G:
估计是输出电容有失容了,带不了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是几代的啊?  换个试试

酷睿2  P86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输出电容有失容了,带不了负载

这个很有可能。我换掉试试。。。

网友:
此机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