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M-WL 19DH发绿.自动调整会正常一下

楼主(2015-03-27):
联想19宽屏显示器显示效果如图 绿色。自动调整时会正常一下 然后调整完成又是这样.测量驱动板 R G B  阻值都是67...排线用橡皮擦过.求高手判断这样的问题是哪的事。

网友:
看能不能复位一下,,,,,,,,

网友:
先排除先屏的事。感觉应该不是屏

网友:
备份原机程序刷下程序看下

网友:
谁有这个程序提供下呗..找不到啊

网友:
找到程序了  刷了下好了...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了

网友:
3基色出问题了

网友:
  屏应该是   好的

     恢复出厂试试   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

         不行就   备份个程序      刷下mcu
                   在不行就   改驱动板试试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楼主外界情况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