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待机电流0.03A正常,开机后电流最高0.67A、点不亮

楼主(2015-03-27):
X61不装bios电池,插入试验电源后能够自动开机并复位一次,但点不亮。
用键盘长按开机键进行关机后,待机电流为0.03A。
在此待机状态下测量了全部的M电压,分别为:
VCC3SW:3.292V
VCC5M:   5.120V
VCC3M:   3.318V
VCC1R5M:  1.539V
VCC1R05M:1.051V
VCC1R8M:  1.838V
初步认为M电压是正常的,但开机电流仅跳变到0.33A、0.67A就不能继续增加了,下一步应该查哪个环节呢?

网友A:
查下CPU供电出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CPU供电出了没

CPU供电出来了的,是0.990V

网友:
CPU没有发出ADS#信号,对比另一块相同型号工作正常的主板是能看到ADS#信号的。
各个位置的电压都是正常的,现在应该查什么呢?

网友B:
插哥测试卡,看代码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哥测试卡,看代码是什么

CPU都还没有跑起来,测试卡没有用的,代码也就是FF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呢

网友:
用编程器刷过了bios,现在判断是CPU虚焊了。
这块主板是BGA换过CPU的,之前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
搞定了,CPU用BGA重新加焊了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