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C-PFC待机只0.16V,绿线有3.2V

楼主(2015-03-27):
一长城电源,用7500+339芯片,待机明显振荡噪音偏大,但绿色有3.2V左右,紫线只有0.16v,未发现明显烧糊,换电容及+5SB二极管无效,元件太密地毯式查太麻烦

网友A:
辅助电源的元件不多,即使地毯式也不会太费劲。

网友:
我的是紫线有5V,绿线无电压,怎么修??

网友B:
可参考此帖,很详细经典

网友:
提示重点查+5VSB电路的所有电容,输出整流二极管,补焊虚焊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的元件不多,即使地毯式也不会太费劲。

图中电容C1,C2都要换掉,千万不要只换其一..............楼主有结果回个帖.

网友:
紫线没有电压查启动电阻。
绿线没有电压查7500芯片。

网友:
这个电源一命呜呼了,忘了 串接灯泡,把原件装回后通电瞬间起糊了,也好,省了个事,幸亏人没受伤,忘了另一头插了电的,万幸!希望下次不要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记住!!

网友:
楼主最后是把电源给修理了啊!!

网友:
+5VSB部分多处烧糊烧炸了,只得扔了,待拆配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此帖,很详细经典

谢谢,已经修复了,原因是7500坏了,更换T494后,短接绿线,正常启动。测试各线电压值正常。但有点小问题,就接通220V不启动电源的时候有嗞嗞响,更换滤波大电容无效,查了许久无果,不知是何因。虽不影响使用,但总是觉得修复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已经修复了,原因是7500坏了,更换T494后,短接绿线,正常启动。测试各线电压值正常。但有点小问题 ...

有啸叫肯定是有问题的,一般都是辅助初级的小电容引起的,换掉试试

网友:
是不是7500和494的频率不同?

网友:
在换个7500  试试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