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Q5C3(FP556S)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5-03-27):
刚开始是电源板有问题,不能开机指示灯不亮。在网上购了一块同型号的电源板换上,能开机指示灯能亮,并由绿色转为橙色。但屏不亮好像没高压,后检查电源板发现高压保险有18欧阻值,把线短接后屏幕亮了,但只有白屏,没有显示。但不是逻辑板的事,我把此前的板装上去是显示正常的(此前的板又修好了)。请问这块电源板是那里的问题,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明基显示器型号;Q5C3(FP556S)电源板号;48.L9102.A02

网友:
通用电源板一般高电平亮灯管,你原机电源板正好相反。

网友:
谢谢你。我买的是和原来的型号一样。

网友:
白屏是关机状态高压板的背光一直处于开启

网友:
  这个  可能是屏线没插好

         黑屏是有可能  有背光    只是屏线没插好 而已

网友:
不是,开关机正常。只是开机后屏幕没有显示,只有白光。关机后屏幕会黑屏。

网友:
白屏已解决,电源板元件有虚焊。 原因;是管脚过热氧化产生的,电感L701,L702管脚发黑。
                                                             电容C789,三极管Q732管脚已脱焊。使之没有屏供电所以屏幕没有显示。 处理;把发黑的L701,L701管脚用小刀刮去氧化层加焊,对脱焊的电容C789,,及三极管Q732周边的都进行加焊。并对周边的元件也进行加焊补焊处理。
通过以上处理检查无误后通电开机屏幕有信号显示了。
总结;此块电源板是从网上购的,购来就发现板的高压部份有补过焊的迹象,刚装上时能正赏开机,指示灯有亮,但屏幕没有反映,无光,无信号。通过检查发现电容C770正负极两脚连焊,(可能是卖家补焊是没注意使之连在一起了)我当时也没有注意因我买来就装机通电。另还有PF751保险用数字万用表测得有18欧的电阻,后把细铜丝直接连接了。这就是我本次修复明基FP556S显示器的经过。

网友:
白屏   就是  没显示      有没有 屏电压 哦

  是不是     屏上保险 让你 给烧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讲的是我已经把显示器修好了。

网友:
楼主在修理时观察的不够细,不过经验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