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HP G4诊断卡跑15

楼主(2015-03-27):
求大神HP G4诊断卡跑15,过内存, 跑52后面15,停住 刷过BIOS 换过显卡,依旧。。。看过论坛里帖子有位跑17是PCH虚焊加焊后跑19.。亮机。。。。。查过
LVDS 需要返回信号给 PCH才能亮。会不会我故障也是PCH 问题,请给点建议~
显卡

网友:
麻烦有人帮忙分析下

网友:
南桥也换了,还是跑15.。。。

网友:
这么多天都没人帮助

网友:
会不会主板有断线

网友:
不知道啊,主要是没遇到过哦

网友:
去官网下BIOS,把小型号也输入进去,HP机器BIOS不好刷

网友:
电流多少 HP的先刷BIOS吧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还是建议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我重来没见过师傅用诊断卡,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怎么用呢

网友:
我有个跑22也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