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5M03无CPU供电

楼主(2015-03-27):
各位老师好,小弟手里有一块富士康代工的G45M03,可触发,复位灯正常,一闪就灭。不跑吗,经查各大供电正常,CPU供电0.8V,不正常,然后查电管芯片 NCP5392P EN脚有1.2V电压,其他供电脚都正常,VID信号不正常,全为1.2V高电平。 查过CPU座子上VID信号对地值均为500多,无短路,经过681上拉电阻进入电管芯片。681上拉电阻也正常。实在没有头绪了,请各位老师指点!   最奇诡的是VID信号全高,为什么还有0.8V供电出来呢?而且CPU发热很慢很慢。。。

网友A:
VID至少要有一个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至少要有一个低电平

是啊 问题是一个都没有啊 全高

网友B:
换个U试试,VID我感觉不是重点,重点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周边电路,因为眼下CPU电压不对,可能导致CPU工作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个U试试,VID我感觉不是重点,重点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引脚周边电路,因为眼下CPU电压不对,可能导致CPU ...

U换过了,都不行,现在我看了好多帖子也说有可能是周围电路的问题,主要是小弟不知道该从哪开始查起,重点检查哪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换过了,都不行,现在我看了好多帖子也说有可能是周围电路的问题,主要是小弟不知道该从哪开始查起,重 ...

查查cpu的电压电流反馈脚,或者找个图,一模一样的主板对照

网友D:
0.8V按正常来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8V按正常来修吧。

CPU应该没工作,因为没温度,而且这些U的电压都应该在1.3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cpu的电压电流反馈脚,或者找个图,一模一样的主板对照

一会去查查FB,图主要找不到么。。而且手里只有这一块板子

网友:
好资料,先收着,防以后能用得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应该没工作,因为没温度,而且这些U的电压都应该在1.3左右。

这个没温度是其它的问题,但是电压到0.8了就按正常的电压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温度是其它的问题,但是电压到0.8了就按正常的电压来修

您的意思是接着往下查条件而不是死查这个CPU电压?

网友:
加焊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CPU电压0.8正常!因为机器没跑码,所以CPU电压不会升高,楼主刷个BIOS看看。可能是你的机器没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