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发一个IPAD AIR的图纸和元件位置图,PDF格式可查询的

楼主(2015-03-27):
发一个IPAD  AIR的图纸和元件位置图,PDF格式可查询的

网友:
具体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
IPAD 4 以后的哪个苹果平板啊,就叫IPAD AIR啊

网友:
没这么玩的!什么图纸啊!连个元件位号都没有

网友:
这是图纸啊    点位呢?

网友:
5楼和6楼的请听好,这个IPAD AIR的主板,电子元件主要在正面,背面只有很少的电子元件,但背面有许多的信号测试点,我这个文件的第一页就是板子背面的信号测试点图,第二页是元件的位置图,IPAD的产品和苹果手机的产品,都是没有所谓的点位图的同,,其实都是元件的位置图。第三页到第69页是主板的图纸。本来是三个文件,我把它们全部合在一个文件里,目的是让修友们省几个下载分,所 以你们下载后应该是没有认真的学习,所以才有上面的问题,这里一并解答。

网友(2015-04-27):
所谓的IPAD  5 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