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电源之长城ATX300P4PFC,顺便问问色环电阻如何读

楼主(2015-03-27):
刚才翻出来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闲置的长城ATX300P4PFC电源,拆出来发现保险丝炸了,应该是短路了
测了下整流的那四个二极管没坏,两个主三极管J13009-2击穿短路,把两个大电容、均压阻值,和旁边的几颗电阻都拆出来检查,发现俩大电容、均压电阻坏了,其他貌似没什么问题。就是均压电阻的色环我总是不怎么会看,不知道从哪边读,颜色有时也看不清楚。看了下图纸似乎是100K的吧就它了。
找到配件装上去,保险起见按照坛子里说的串个灯泡试了下灯亮了下就灭应该没事了
通电试机,待机5V,绿线是3.7V,短接绿线后,空载3.3v实际是3.41v,12v实际11.9V,5v实际5.2V,-12V是-11.2V

请问下3.3V和5V这样的情况偏高吗?

另外请指点下色环电阻的识别方法。比如这个电阻就是拆出来的均压电阻该怎么看?

网友A:
灰红黄金820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灰红黄金820K...............

哦,那我拆出来的均压电阻有一只应该是好的,我用100K的两个电阻换上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找一样的吗

这个不是有5种颜色吗? 为什么只用到灰红黄金?
还有应该色环电阻应该从哪边读起?

网友:
手机是智能机就下个软件,不是的话就背吧,反正也不难,读的话靠脚近的是第一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我拆出来的均压电阻有一只应该是好的,我用100K的两个电阻换上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找一样的 ...

均压电阻两个必须一样,一般常用100K--330K比较多.......

网友:
自己下载个色环电子读值软件

网友:
总红橙黄绿  蓝紫灰白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2834-1-1.html
这个软件适合你

谢谢啊 这个软件好

网友:
色环电阻可以百度下……

网友:
均压电阻用100K没有问题,两个电阻要一样大。另外色环代表的数字,你用心记的话,就算每天记一个,十天下来也应该全记住了。

网友:
谢谢啊 这个软件好

网友:
听楼上说的没错,我也在这个软件!不过我已记住,1棕2红3橙4黄5绿6蓝7紫8灰9白0黑!

网友:
800多k也行 这个均压电阻看来对数值要求不严

网友D:
好像是电子学里的小儿科吧 这个以前是必须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电子学里的小儿科吧 这个以前是必须会的

问题是本人非电子学的

网友:
其实你可以下个色环电阻计算器,不用自己记的,可以在软件上查

网友:
好久以前学的都忘记了 OMG

网友:
哦。。。还有电阻色环软件啊。。。网页打不开呢

网友:
应该是82.4欧的,灰是8 ,红是2, 黄是4 , 金是倍数0.1倍,蓝是精度0.25%

网友:
找个色环表看看 就知道了

网友:
靠   没事修修电源也可以

网友:
最怕的不是不会读,是怕旧了看不清楚,到底是棕色还是橙色,或者黄色。看到头大

网友:
那个是620K电阻,再看看驱动线路,两个三极管1815波形放大是否坏,D13009K坏一般都会影响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