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为一台海尔的le46a390p,升级主程序,升死了,,,求救

楼主(2015-03-27):
升级主程序,画面显示系统正在升级中。。。。一不小心把电源插头踢掉了,再开机就出现自动重起,,再强升也没反应了,从正常机拷来mboot,写入,,再开机,,还是不行,怎么救活她呢。。。6A600机芯
电源

网友:
看来得有升级工装才行了,试试吧
异常升级方法(当屏幕无图像显示时)
1. 在PC上用Mstar Tool烧录工具先烧录mboot.bin,确保烧录成功
2. 把Leader600Upgrade.bin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下,将U盘插入USB端口;
3. 先按住主控板上的菜单键,再接通电视电源,几秒后遥控指示灯会闪烁,表示已开始在
升级,当遥控指示灯不再闪烁即完成软件升级
注:(在升级过程中不能断电)

网友:
引导程序,作了,强升了,,,没反应,,,依旧开机出现海尔logo,关机,又重起。。。。

网友:
2楼的方法可以偿试。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芯片用编程器写

网友:
找芯片用编程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