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方正R410 不认硬盘

楼主(2015-03-27):
型号:方正R410S ECS

网友:
不认硬盘的供电OK就考虑PCH了

网友:
电容不传数据了,学习了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现在老是有电容引起的故障

网友:
楼主厉害啊,虽然没有遇到过不认硬盘的问题,但是学习了 ,,下次除了供电,桥,还要考虑一下电容

网友:
楼主厉害,那么快就秒杀。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一般换耦合电泳都会好

网友:
这个电容击穿了吗?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不认独立显卡的 就是这种数据电容击穿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错,是电容微短了吗?

网友:
现在的机电阻和电容坏得多。

网友:
现在的机电阻和电容坏得多。要是坏这这种家伙坏了有的地方真不查找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不过有示波器的话测试有没有波形就应该可以判断出是哪个电容坏了引起的、

网友:
技术好牛。值得学习。。

网友:
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去看看电容是不是不良。

网友:
不认盘是先查供电再查总线,都正常才动桥,一看你那上家就是只会焊桥的主。

网友:
这技术还叫新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