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显卡问题

楼主(2015-03-27):
   接到一台联想B460e的机子,是老的双核机子,问题就是安装不了显卡驱动老是感叹号,本以为加焊一下会好的,结果一样不行,做了换显卡蕊片 用安装版一个一个装也不行,官方下驱动直接就不显,用回GHOST版还是叹号了,测显卡主供电都有的,请教一下各位有修过同样故障吗?还有一台HP CQ36也是一样的,但是ATI的卡也是显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驱动精灵微调了吗?

网友:
我遇到过  加焊显卡和换CPU都不行  因为电脑可以亮机  所以不敢乱动  还给了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