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68PV Rev:1.00不复位维修流程

楼主(2015-03-27):
今天拿了一块不复位板,型号为昂达N68PV,首先根据主板维修流程检测外观①外观良好,没有维修史②然后测短路,3VSB正常对地阻值为60;USB数据线正常,对地阻值为643;VCORE正常阻值为433;内存、桥、总线阻值分别为18、532、35(不为0不能判定为短路)正常。因为此板能触发,所以直接测供电,此板是NV芯片组的,时序是:待机-内存-桥-CPU-总线,诊断卡待机灯亮所以不用测待机了,接下来测内存,好,问题来了!内存供电0.3V,明显不行,正常是1.8V左右,内存供电为PWM+MOS方式,芯片为RT9214,首先测RT9214工作条件脚位,1(BOOT)、5(BOOT)、7(OPS)三脚全部正常,12V、12V、1.65V,然后测2、4脚UGATE/LGATE,诶!尼玛没电压输出,既然工作条件都正常没输出,所以什么都不想,直接换芯片,抄起风枪就是干,时间过得很快,芯片被干上去了,从此上下管输出都有了,内存供电也有了,复位也就开始出现了!CPU复位为2.65V,此板成功修复!吃饭也香了  !希望大家多多给点分,小弟在此感谢你们一辈子!

网友:
技术熟练

网友:
捡到死鱼了。内存供电很好修。

网友:
这个有点简单点了吧。 很少遇到这种鱼!

网友:
这种问题很简单

网友:
内存的供电IC坏,我上次与到一块没有内存供电的,结果是UP6261坏,还是V星的板子

网友:
吃饭也香了。。。。。。。。这句牛逼的形容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 思路很正规!!~~~ 一看就是拜过师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无图都可以加这么多分.......都是不是托来的。

网友:
内存供电 的芯片RT9214和UP6261容易坏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哈哈,吃饭也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