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L 2.0 bios

楼主(2015-03-27):
谁修到这个本能不能帮我量下我图片中指的位置的哪个电阻多大,我的被我吹掉了不晓得多大也找不到点图,我这机器是进水,进在待机的电感哪儿,加热下就能自动通电并开机进系统,我来吹下待机芯片就把它给弄掉了,顺便把这BIOS资料给大家

W25Q64 550.rar

网友:
你查哪个待机芯片是什么、然后找到有图纸的机器里面有这个待机芯片的、打开看看、然后看看你那个电阻到芯片的多少脚、对着图纸就知道电阻多大了、、一般芯片周围的电阻设置都一样、

网友:
待机芯片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还没有修到

网友:
谢谢师傅们搞定了,哪个地方我用个0欧电阻就搞定了,正常工作的电压哪儿是3。3V焊下哪个待机芯片问题就解决了,BIOS程序没问题就从这机器上读下来的

网友:
这个版本带板载内存吗

网友:
93k 刚接的机

网友(2018-06-25):
11.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