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宏基ACER V193W黑屏的维修

楼主(2015-03-28):
去上门拿回来的  60元收回来的一个19寸坏显示器
开始的一个故障就是:开机用一会..黑了,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   重关了再开又正常了,时间越来越频繁,最后不亮了,有时开关一次就看见ACER标志就黑了...但指示灯还是亮的
拿回去店里动工,拆开...马上测一个电源板的输出有   5V驱动板供电(去往驱动板)   3.3V背光开启(驱动板发出来给电源板),2.6V背光亮度调节(驱动板发出来给电源板),还有两个就不知道什么信号了.....还有高夺的16V电压也有.
于是大概电源板是好的.....有可能背光高夺部分有问题.................于是改高压条...16V飞线,拆原来的高压一体板上的跳线....点屏..故障一样
然后马上刷一个通用驱动板再加高压条再配开关试...确定屏是不是好的先!
刷刷刷搞了一两个小时接那些编程器和装个软件去了时间......最后刷对了程序屏是好的!于是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的了....因为接上VGA线背光开启信号3.3V突然消失....不接VGA就没有事!
老淘定了一块驱动板回来...........................日日日,还是黑屏....LOGO都没有显示...我今天说老淘你是不是故意给我整坏的给我...
他说测试过的了....我明天还得去试试
现在故障还是:有背光无显示黑屏...驱动板控制屏全黑....光线不出来....只是知道灯管是亮的........没有LOGO   屏一直亮接着VGA
看看哪位高手可以分析分析!该排除的排除了...我确定驱动板才发货的他居然说我电源板坏了...我说电源板都有电坏毛线!高手分析下让我搓穿老淘骗了我!

网友:
你这个问题看的很不清楚,我也刚修一台,现象很明显,一亮就黑,拆出来一看,高压包附近和9971GD都变色,想换了9971GD又怕高压包有问题,正在发愁换不换成通用的。

网友:
淘宝骗子太多。他们根本就不测试。

你的机子,就是原板上1.8V那两个管子坏了。

网友:
原驱动板上的1.8V管子?
那就是驱动板上3.3V转1.8V的管子有问题?是要换供电管还是要换供电转换芯片?

网友:
要测试什么数据吗?给个照片你看看先 这个就是那个图片,哥你是说哪一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