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0z 掉电维修

楼主(2015-03-28):
今天没有开张,就晚上8点左右接到一个电话,说半个小时会拿一台本本过来修,让我等会.今天都一分钱都没有进帐,这几天生意谈得要命,等到半个小时,一男一女拿了一台本本过来,本来前段时间都想拿过来修.一看是ACER 4730Z 的机器,接过手,上可调,待机0.032这样,电流到0.8这样,等几秒就掉电了.应该是没有过内存,于是叫他留机下来,报价大概二百左右,如果是显卡问题就贵些.于是拆机十几分钟左右就拆下来,在拆机的过程中,估计这机器就是进过水,因为外面的螺丝很多都长毛或者是生秀了.
       全拆开,发现很多地方焊盘都是黑黑的,有些边边的VGA接口这些都生秀了,特别是北桥背面元件变黑长毛的地方多些,先用洗板水洗了一片,之后再上电开开,发现电流上到1.2,应该是亮机了,不会是那么好运吧,洗洗就好了,再接上屏,果真显示了,之后再关机再开,又是不行,以为是内存没有接好,本机有两根内存,接一根,还是这样,不会吧,再开多几次还是一样的故障,再用洗板水洗洗那个地方,看看有什么元件不见或者断线之类,由于很多过孔的,或者是测试点都黑黑的,都不知道好还是坏,只能一个个去点测看看,刮开,测通还是断.于是找图纸,板号为LA-4201P 首先发现L6 这个电压断线 ,补线,以为应该就是好的吧,补上,大失所望, 由于晚上看得不是很清楚,再用洗板水洗洗,再上电,又可以电流上去,真见鬼了,应该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别的应该问题不大,着重查这地方,看那里的问题,于是加焊电阻,无果.最后发现新的敌情,找到R77 这个电阻,去一个点不通,之后把那个焊盘刮开,测还是不通,决定飞线,之后补好后,电流到0.56停了一两秒,之后到0.8,之后再到1.2,关掉,再试两次,电流都能上去,这次应该就好了吧,进水的机器真的要非常细心才能修得好,否则真的不好弄.

网友:
一般供電不分輕微短路也會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