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5s插数据线 掉信号

楼主(2015-03-28):
A1528国行插上数据线手机的信号掉的厉害 在信号不强的地区充电时就无法接打电话了 尾插也换过没有效果

网友:
是用的原装数据线?是不是用的歪线哦

网友:
用原装数据线吧。。。

网友:
莫非数据线真的有影响?

网友:
原装数据线

网友:
是天线的问题吧

网友:
充电跟天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
先换条原装数据线试试。如果故障依旧就重新弄一下系统。

网友:
换数据线和充电器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遇到。问过几个师傅都说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