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请勿忽视面板按键问题

楼主(2015-03-28):
昨天接手一台方正的FCC80显示器,(其实是长城代工的,前段刚修过一台),客户说使用中显示器会自动黑屏,于是上电试机,半个小时不到,现象出来了,根据经验判断是高压板故障,于是拆机,一一测试,最后没发现问题,怀疑灯管,但灯管既然能亮那么久,问题不应该出现在灯管啊,于是又开始上电测试灯管,灯管还是没问题,重新接好线,继续试机,不到十分钟,故障又出现,本来还在考虑是那部分故障呢,点支烟吸上,无意间发现显示器上的指示灯不亮,问题肯定在供电电路上,于是再次查电源板,各路电压输出均正常啊!没办法了,只有看按键漏电问题,没想到直接甩掉按键板,开机一下午再也没出现黑屏故障,于是接上换上按键的按键板,又测试一晚上和今天一上午,均没出现黑屏,打电话给客户去机子。客户到后说几家都没修好的,到我这让修好了,摔下100大洋,走了。临出门前说:以后电脑就定点你这了!发此贴,意在告诉大家,液晶显示器和电视出现黑屏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观察,不要遗漏任何细节。这个显示器的指示灯孔只有针眼那么大,不注意真的容易忽视!

网友:
请问是按键板漏电引起的黑屏嘛?

网友:
POWER键漏电而已,碰到过2次。。。。。。

网友:
修显示器的人都知道。注意细节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碰到的   首先就应该判断是按键问题的

网友:
啥地方  水平真实有限呀    lz你发财了

网友:
这个   我也遇到过    拔了按键就  好

    按上按键一会就  黑

           我是 整个按键板一起换的   都没有换按键

   下次遇到了 可以试试          有些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 问题

网友:
恩遇到过是按键板问题,一般都是驱动板还是比较难弄

网友:
如果是开关键漏电引起的黑屏 指示灯应该也会灭掉的  黑屏时看看是背光灭了还是屏幕黑屏了

网友:
按键有问题一般都是全换了

网友:
按键漏电不稳定 不能忽视

网友:
这种按键问题难不成是自动关了机现象似是黑屏?

网友:
是的 ,细节要注意

网友:
有这种情况,因为显示器设计上有差异,并不是按键漏电就黑屏。

网友:
按键氧化了 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