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明基显示器,插上电,什么反应也没有,指示灯不亮,是不是可能主板程序坏了?

楼主(2015-03-28):
(无正文)

网友:
5V  12v有没有  说清楚呀  万用表量过哪些地方

网友:
起码你要拆开,用万用表判断一下电源是否正常吧。

网友:
5V  12v都有,可以肯定,电源板是好的

网友:
看下驱动板,和高压板  不能只看电源板啊

网友:
电源指示灯没亮 说明主板没12V 5v 查主板问题

网友:
明基   的    电源板  容易坏

    有可能是  电源板上    有电容爆浆

        这个 我修了   好多    的

网友:
现查供电   在看看  控制板

网友:
哦,明基啊先确定电源板有输出不,有输出,明基的开关问题还挺多的短接快关下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镊子短接开关 灯能亮就是开关坏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板问题,还是先提供你测量的数据,大家才好判断!

网友:
看MCU工作条件满足否 供电 时钟 复位 数据

网友:
你最起码要测量下电压都有没有吧

网友:
对于不开机的显示器,拆机后首先检查+5V,+12V是否正常?如果+5V+12V正常,检查按键板是否有电压?如果有,按下POWR键,看电压跳变是否可以到达驱动板主控对应引脚。如果可以,清除24CXX芯片程序,观察是否可以开机。如果还不可以,从网上下载25LXX芯片程序,刷后观察是否可以开机?如果还不可以,使用稳压电源直接给驱动板+5V或+3.3V供电,如果仍然不能开机,再更换+1.8V滤波电容。仍然无法开机,基本就是主控芯片的问题了。当然如果你有图纸,还可以对着图纸进行分析排查。

网友:
触摸板高压板和电源板

网友:
你这说的太笼统了~条件都没有的,遇到这样的首先测电源板是否有输出~其次在检测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