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插上电,黑屏无指示灯,肯定电源板是好的,是不是可能主板程序冲没了?

楼主(2015-03-28):
显示器插上电,黑屏无指示灯,肯定电源板是好的,mcu供电3.3v也是正常的,是不是可能主板程序冲没了?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  灯管是不是 亮的 哦

     有可能  是屏线没插好  哦 !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哦!你怀疑是程序可以先刷个!按键上有电压么?

网友:
5L的图真幽默

网友:
一切正常先软后硬

网友:
个人觉得换了驱动板应该会好,楼主修好后给个回复,让更多人朋友受益。

网友:
测驱动板上3.3V,1.8V电压和阻值是否正常,按键是否漏电,开关键是否灵敏,有的客户习惯关机后按开机键,不灵也可能导致不开机,还不行,再刷下程序,刷之前先备份

网友:
按键有电可能就是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