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示波器几个问题

楼主(2015-03-28):
刚刚接触示波器,所以在这方面还是小小白一个,在使用双通道过程中,遇到几个问题,不太懂,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如图: ,这三个图是示波器常用的几个设置,当我使用双通道测量数据时,发现选择自动触发方式,能够看到正常的电压或者波形,当使用普通触发时,根本看不到电压或者波形的显示,也就是波形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平常修掉电类故障,又必须用到普通触发这一功能才行。第三个就是信号源的问题,在观察掉电故障类的情况下,我发现调到其中一个信号源,比如CH1,能够看到它有一个掉下来的波形,而通道2的波形却看不出来,是不是要调到CH1+CH2呢,但是好像又找不到这个选项,在这里请教一下示波器高手们,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

网友:
时基设置错误

网友:
有没有大神  来回答下

网友A:
时基是默认的呢,能不能具体说下,谢谢

网友:
还没接触到示波器  帮不了什么忙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B:
有月饼老师的教程很高清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6280-1-1.html

网友:
我也在接触中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基是默认的呢,能不能具体说下,谢谢

大神就在二楼   你看不见吗?  你去迅维让他爆几次菊花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月饼老师的教程很高清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6280-1-1.html

这个视频我看了,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两个通道都有开起来吧

网友:
波器没有用过啊,只会万用表啊

网友:
掉电用单次吧,

网友:
我是来看2L 大婶的

网友:
楼主啊  这什么东东啊  没有见过啊     看上去 问题还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