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和台式机维修有多大差别?

楼主(2015-03-28):
本来觉得台式机主板价格低,没有维修。一个土豪拿来一个豪华主板,却无法下手。主板上有带灯的开关,插上电,灯就不停闪。好像待机电路有短路。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很深奥啊!  我看完以后也是醉了

网友:
跟笔记本差不多的啊,比笔记本还简单呢

网友:
任何一样都有高深的一面 重在细节

网友:
删错了,把有内容的删了。
5VSB和PS-ON3-4V,波动,其他电压无,怎么回事?

网友A:
没开机只有5vsb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开机只有5vsb正常

但5VSB在3V到4V不停跳。而且主板上的灯也是一下亮,一下暗。

网友A:
估计是一上电就开启,然后短路保护电路工作
对地打阻值试试

网友B:
换电源吧,5VSB电源供电不足了,不是短路的,如果是短路,电源会保护

网友:
不大,,还好修些!!笔记本我不会,,求楼主教我啊!!

网友:
DELL 机一般会报警,多数是CPU供电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一上电就开启,然后短路保护电路工作
对地打阻值试试

量了电源接口,没有明显短路。其他电路没有输出,不应该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吧,5VSB电源供电不足了,不是短路的,如果是短路,电源会保护

被电源唬住了。看到电源上Razer的标志,用电源测试仪测,看输出都正常就没怀疑电源。说不定真有问题。可惜手边没有可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