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 进系统 不久就花屏 一般是什么问题?求助中

楼主(2015-03-28):
联想3000 G430  进系统 不久就花屏 一般是什么问题?求助中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内存换过了没 是不是NV的显卡呢

网友:
一般是显卡,看看是不是显卡门的

网友:
显卡,显存,屏排线都有可能

网友:
花屏的时候死机了没有   没有的话一般就是显卡  死机了 那你换内存试试

网友:
显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集显看下内存,独立换显卡

网友:
长时间高温导致的显卡虚焊   楼主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内存,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跑跑3D试试,或者进安全模式

网友:
这问题只有修过同样机器的才可以回答你

网友:
   X显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