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高压板老烧高压4606 这么修好

楼主(2015-03-28):
4606我们 维修部有很多     这个很容易坏
一般显示器  不亮了 打开一看12v短路    首先我就想到高压板上 的这两个管子4606
    刚刚看到关于这个帖子  说什么换上去 一会又坏  了  我一个一个的回复了

  现在来分享下我的经验      4606 坏了      换上去后   高压板上的两个 电容 25v 470uf的  一定要换  最好是新的

           不信的 可以试试      我说的对    就一定要给我加分哦      谢谢给位   大神

网友A:
回头试试 我这板也烧了不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头试试 我这板也烧了不少芯片

  好了 就给我加分

网友:
老是烧芯片,说明还是没找到元凶嘛

网友:
很多事因为滤波不好导致的

网友B:
为什么要换两个滤波电容呢

网友:
有这个原因,但还有是灯管打火也会烧460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两个滤波电容呢

这两个电容不好会造成电源供电质量不好,易造成4606损坏。

网友:
是的换4606 和5707的时候旁边的电容一定要换掉~

网友:
这么神奇····之前还真的老碰到现代 高压老烧4606的·····一直都摸不出什么原因····都是直接改得高压。

网友:
供电质量不好,是不烧4606的。
它烧毁的原因是轻载引起的反峰电压升高。
一般就是变压器初级虚焊,还有灯管引线虚接。

网友:
还要加焊  高压包的

网友:
碰到的4606坏 还不多,没有出现反复坏的呢,不过经验留下 下次注意

网友:
变压器坏也会...烧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我要下载分

要下载分就要有好帖子,下次发个技术帖 我给你补回来

网友:
5707坏的话,电容鼓包的也多

网友:
有一款现代显示器,是老烧4606,修过后,只能用几个星期,下次可以换电容试试

网友(2015-05-09):
一直烧4606是高压包坏了吧

网友:
今天有个没搞定,,,最后全部拆掉换,加高压板

网友:
一对一对的换,很少再烧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高压包虚焊引起的,一般只要换完治好后把5707和高压包加一下锡就OK,电容的话没爆我从来没换。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呵呵 这个到是遇到过 很多电源板子上也得都换掉 特别是HKC

网友:
一般我都是还高样板 再换顶管 我认为是灯管出问题了

网友:
之前有一台机器也是老烧这个芯片 最后换升压板好了。。。。